[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间接寻址应用—模拟量滤波程序

楼主(2024-08-22):
导读:
很多时候使用模拟量时会有干扰,当做了抗干扰处理以后,还是解决不了,那么久可以通过滤波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章讲会详细讲解西门子S7-200smart PLC通过间接寻址编写模拟量滤波程序。

一、指令调用

调用库如图1所示,指令库说明如下:

Pointer为指针引脚,指向存放数据的起始地址,数据类型为字;

Number为数据的长度,可以是变量也可以是常量,数量不能输入负值;

INDX为FOR循环的次数地址,可以忽略,但是不能外部进行赋值干扰;

MAX为输入数值中的最大值;

MIN为输入数值中的最小值;

Out为求得平均值输出地址,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图1▲

二、AVG_MAX_MIN指令库编写

重复调用的库,需要变量建立的正确,否则多次调用无法正常运行,如果你这边对建立库不太会,你这边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方面的课程学习一下,对于指针指令不太熟悉的可以看看小编前面写的文章《西门子S7-200smart间接寻址的使用方法》

1、形参变量表建立

变量表建立如图2所示,每个变量表的作用可以看注释说明,这里不做介绍,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

▲图2▲

2、AVG_MAX_MIN形参子程序

AVG_MAX_MIN子程序每一段程序都有注释讲解,如图3至图7所示,这里不做介绍,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三、模拟量滤波程序

1、系统块组态

由于文章设备接线为通道3,在系统块中选择通道3,如图8所示。步骤2 传感器输入是电流还是电压进去修改,通道2和通道3为一组,修改需要在通道2中修改电流或者电压。步骤3中选择滤波周期,输入通道采集多少次算平均值,并写入到AI存储区,设置组态后确认,需要下载到PLC中才生效。

▲图8▲

2、程序编写

每一段程序都有注释讲解,如图9和图10所示,这里不做介绍,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

▲图9▲

▲图10▲

3、程序测试

程序检控可以看到模拟量采集的10个数值进行减去最大和最小值,然后求8个数的平均值,并输出到VD208中。

▲图11▲

总结:

模拟量输入滤波处理,常用的有加磁环、等电位处理、加隔离设备。当加了抗干扰处理以后还是不理想可以考虑软件中的通道滤波处理,这些做完波动还是很大,那么就需要用到用到滤波程序,滤波程序有很多,这里小编举例了模拟量中位滤波程序。

程序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6sMzRgLuBAvadbFD_9ofA

提取码:q3cv

汽车行业Sicar控制标准资料有偿获取SIEMENS/西门子杯,六部十层电梯程序分享
FactoryIO与博途联合三色物料气缸分拣站程序分享多台排水泵按累计运行时间切换和先启先停切换多模式控制PLC程序分享
倍福PLC视频教程及资料免费分享(36G)
三菱PLC编写的贪吃蛇与俄罗斯方块程序分享
库卡EthernetKRL备选软件包分享(版本V3.1.3)
精美博途Wincc界面程序模板分享
TIA_Portal_v18虚拟机分享
西门子博途V19全家桶与最新授权下载
大众VASS05标准Step7v5.5软件虚拟机分享
TIA_Portal_v19虚拟机分享
西门子SCL编程实例—扫雷游戏分享
西门子TIA博途软件入门到精通教程免费分享
西门子S7-1500博途PLC(基础+高级)视频教程分享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编程多套视频资料免费分享-限时删除西门子TIA博途高级语言SCL视频资料分享
三菱FX3U系列plc精讲视频分享(40讲+240讲) 49GB
西门子smart200视频教程分享两套西门子WinCC视频教程分享(9.5G)PLC、触摸屏工控小游戏样例合集分享EPLAN电气设计制图视频教程分享-限时删除都有哪些好用电工仿真软件?学习电路图变得如此简67本自动化书籍免费领取啦!!!最新西门子授权工具EKB2022版分享立体仓库穿梭车程序分享
威纶触摸屏视频教程(66讲)分享
博途TIA V16-V17全套软件与组件分享
标准化编程之-博途TIA程序设计编程规范
西门子SCL编程练习:排水泵根据运行时间先起先停控制
如何使用C#编写程序读写西门子PLC?
VASS标准—PLC安全程序架构讲解
VASS05标准—KUKA机器人培训课件
大众VASS_05标准——PLC程序架构
大众VASS05生画面遇到的问题总结
SEW_MOVIPRO变频器在VASS05标准中的应用
SEW_MOVIFIT变频器在VASS05标准中的应用
KUKA机器人高级编程(下)第3-4章(计时器\运动编程)西门子博途SCL案例_仓储系统出料优先级控制程序实战练习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教程—伺服V90速度控制
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教程—伺服V90定位控制
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视频教程—模拟量在工程中的应用博途TIA Portal——SCL间接寻址PEEK和POKE指令的使用案例
西门子SCL高级语言教程—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西门子SCL编程实例—字与位的转换Word_To_Bit
西门子博途WINCC脚本VBS教程4_脚本操作画面内对象的属性如何使用C#编写程序读写西门子PLC?
C#上位机通过TCP/IP协议和KUKA机器人通讯
不外传的28条PLC编程规范及建议,赶紧收藏win10家庭版安装西门子博途软件时提示“管理员已阻止你运行此应用”解决方法西门子SCL编程-数据堆栈存储与操作在项目中的使用
博途实现程序动态加密—分级催款密钥授权管理系统程序实现分享几个PROFINET网络故障诊断与分析案例工控的面向对象编程SiCar自动化标准平台架构
特斯拉EPLAN 电气图纸和结构标准
SICAR标准-VALVE_1_TO_8_3POS_FB夹具控制功能块
西门子PLC信号分析软件Winplc Analyzer 使用方法
PROFINET设备的GSD文件及其描述语言GSDML
大众标准VASS06软件环境设置
ABB机器人编程与应用中级篇PLC编程算法—FIFO堆栈程序的实现大众VASS06 项目库标准程序结构.
C#利用S7netplus读写西门子PLC数据
吉利KUKA_KRC4系列机器人现场应用规范和技术要求
TESLA特斯拉—PLC 逻辑编程规范TESLA特斯拉—SCADA 设计规范多台排水泵按累计运行时间切换和先启先停切换多模式控制PLC程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