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多台S7-200SMART系列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8-22):
一、以太网通信的概念和认识

      200 SMART PLC 上自带了一个RJ45的通讯网口,还有一个RS485(以太网)的串口,在这两个通讯口中,均能实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以太网我们常用的有给CPU上下载程序及固件升级等。除此以外,还可以实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比如触摸屏、组态王等)实现两个或多个PLC之间的数据交换;以太网的通信传输速度比自由口等其他串口通信速率要快,一次最多可传输200个字节的数据

     西门子与西门子设备之间的通信更多的是走S7通信,但如果西门子需要和其他品牌的设备通信时,S7通信就无法满足了;此时可使用TCP/IP、UDP、MODBUS TCP等。在200 SMART PLC中,固件版本在2.2 以上时就增加了TCP/IP、UDP等(开放式通信) SMART PLC和其他设备做通信时,分本地站和远程站。远程站无需编写通信程序。本地站类似串口通信的主站,远程站类似从站;区别在于串口通信需要发送通信请求,而开放式通信是时刻进行数据交换的

二、以太网通信的具体操作

      200SMART系列PLC之间的以太网通信,两台PLCC之间要实现以太网通信的话固件版本一定要在2.0 以上才行;要实现以太网通信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去完成:一是通过编程的方式,编程方式灵活;二是通过向导的方式。

    要实现PLC之间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交往,可使用GET(读)/PUT(写)操作配置;GET/PUT操作配置通过向导的方式进行配置:

     1、分别对本地站和远程站PLC进行硬件组态,配备好IP地址(目的是让需要建立通信的PLC在同一个网段)

     2、在本地站中使用GET/PUT向导配置通信程序,远程站中不需要编写任何通信程序

  选择操作向导:

一个操作项就是一个读或写的操作;一个操作针对一个PLC,最多添加24个

     一个PLC做本地站的时候可最多带8个远程站PLC ,同时一个本地站的PLC也可以响应8个远程站的请求。本地站PLC也能被其他PLC访问

      PUT:把本地站的数据写给远程站

      GET:本地站读取远程站的数据

     不同远程站PLC的IP地址填写实际对应的地址,但必须和本地站IP在同一网段!

存储器分配的地址在程序中不能再重复使用

   选择下一步。。下一步。。最后点生成
   向导完成后,会生成子程序和符号表

       如超时时间为0 表示不用超时时间  周期和错误为BOOL变量可用V/M/Q 等      下载程序并监控,周期这个管脚的位会0/1之间不停的切换,则表示在进行数据交换 ;多台PLC进行数据交换时,如其中一台报错时,并不会影响其他PLC的通信三、 如何检测远程站的PLC是否报错没通信上呢?      可在远程站写一段程序,做一个输出;接着再本地站去读这个输出点,如能正常通信,则表示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