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系列全套接线说明

楼主(2024-08-22):
对于刚接触PLC或电气相关工作的小伙伴来说,有时对一些接线图没办法看懂,今天我们针对SMART系列的PLC接线做一个说明!

     一、电源接线

     电源接线针对不同型号的PLC电压等级也是不同的,主要看具体型号及PLC外壳的电源标识;如下图是ST20的PLC,自带24V输出和工作电源不能搞混淆

      如上图所示 L+与DC24V正极接一起,M端和DC24V负极接一起,这样CPU的供电就完成了。

      那对于继电器型的PLC来说,供电电源和晶体管型的就不一样了,继电器型的PLC供电电源是AC85-264V及47-63HZ的交流电

      对于电源接线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但不能交流接直流;直流接交流

二、输入接线

     输入接线分为有源信号输入和无源信号的输入;

     无源输入:表示只需要工作电源,不需要控制电源(如按钮,行程开关等)如下图所示为无源输入种类

       有源信号的输入:除了控制电源以外还需要单独提供工作电源(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如下图所示为有源信号的种类

      S7-200SMART的输入接线分为源型和漏型两种;1M为公共端,即可以接正极也可以接负极,所以有了源型和漏型之说。

      在S7-200SMART系列PLC中,当1M 接电源正极时,信号从公共端1M流入则是源型接法(也称为共阳极接法)当1M 接电源负极时,信号从公共端1M流出则是漏型接法(也称为共阴极接法) 如下图所示

      接近开关等有源信号的种类按输出类型分为PNP和NPN两种,对于PLC来说,选择PNP和NPN型的传感器在接入到PLC时的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块对于学习PLC的电气人员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一点。

      常用的接PNP或NPN型传感器为三线制的居多(如下图所示)棕色和蓝色分别表示24V的正负极,黑色表示信号的输出;从图中可看出,NPN型在导通时,黑色和蓝色类似于连接在一起,输出黑色线接PLC输入点时为0V,所以信号输出为低电平,也称之为源型输入(共阳极输入) 而对于PNP型来说导通时,黑色和棕色类似于连接在一起,输出黑色线接PLC输入点时为24V,所以信号输出为高电平,也称之为漏型输入(共阴极)

三、输出接线

如上图所示为输出接线的元器件种类

     输出分为两种,分别是继电器输出型和晶体管输出型。

     继电器型的输出特点:
1、CPU供电电源需要使用AC220V供电。2、不同的公共点可接不同的交直流负载,并且电压等级可以不同。3、负载能力强,每个输出点可达2安培;同时抗干扰能力强。 4、但是响应速度慢,不适合高频率动作的负载。     晶体管型的输出特点:1、CPU供电电源只需要使用DC24V供电。2、只能支持DC24V的负载。3、每个输出点的负载能力为0.5安培。4、响应速度快,适合高频率动作的负载。5、能实现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实现精准定位控制。

     如上图所示继电器输出是一组共用一个干节点,可接交流也可接直流,但是同一组只能接同一个类型的电压等级;对于直流电流来说,公共端可接正也可接负。而对于晶体管型的输出只能接源型,不能接漏型,即输出为24V;所以它类似于PNP型传感器,1L+和1M相当于传感器的棕色和蓝色线,而输出Q点相当于传感器的黑色输出线;为此1L+和1M连接24V正负极。
四、数字量扩展模块接线

EM AQ02

EM AQ04

EM DR32

EM DT32

五、信号板接线

六、模拟量接线

EM AE08

EM AE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