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哪个牌子的PLC最好?

楼主(2024-08-22):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来实现逻辑控制,现在PLC的功能强大,质量优良,品牌很多,特点各异。其中有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等等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一 西门子PLC

西门子(SIEMENS)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在我国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在冶金、化工、印刷生产线等领域都有应用。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PLC产品包括LOGO、S7-200、S7-1200、S7-300、S7-400以及博途系列等等。西门子S7系列PLC体积小、速度快、标准化,具有网络通信能力,功能更强,可靠性高。S7系列PLC产品可分为微型PLC(如S7-200),小规模性能要求的PLC(如S7-300)和中、高性能要求的PLC(如S7-400)等,以及最新的博途系列,S1200/S1500,都是很好的产品。

西门子PLC的优点有:

1.西门子PLC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西门子plc高可靠性是电气控制设备的关键性能。西门子PLC由于采用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采用严格的生产工艺制造,内部电路采取了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从西门子PLC的机外电路来说,使用西门子PLC构成控制系统,和同等规模的继电接触器系统相比,电气接线及开关接点已减少到数百甚至数千分之一,故障也就大大降低。此外,西门子PLC带有硬件故障自我检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可及时发出警报信息。

2.西门子PLC配套齐全,功能完善,适用性强,西门子PLC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各种规模的系列化产品。可以用于各种规模的工业控制场合。除了逻辑处理功能以外,现代西门子PLC具有完善的数据运算能力,可用于各种数字控制领域。近年来西门子PLC的功能单元大量涌现,使西门子PLC渗透到了位置控制、温度控制、西门子PLC等各种工业控制中。加上西门子PLC通信能力的增强及人机界面技术的发展,使用西门子PLC组成各种控制系统变得非常容易。

3.西门子PLC易学易用,深受工程技术人员喜欢。西门子PLC作为通用工业控制计算机,是面向工矿企业的工控设备。它接口容易,编程语言易于为工程技术人员接受。梯形图语言的图形符号与表达方式和继电器电路图相当接近,只用西门子PLC的少量开关量逻辑控制指令就可以方便地实现继电器电路的功能。为不熟悉电子电路、不懂计算机原理和汇编语言的人使用计算机从事工业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4.西门子PLC系统的设计、建造工作量小,维护方便,容易改造,西门子PLC用存储逻辑代替接线逻辑,大大减少了控制设备外部的接线,使控制系统设计及建造的周期大为缩短,同时维护也变得容易起来。更重要的是使同一设备经过改变程序改变生产过程成为可能。这很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场合。

5.西门子PLC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由于体积小很容易装入机械内部,是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理想控制设备。

三菱系列的PLC

三菱PLC英文名又称:Mitsubish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三菱电机在大连生产的主力产品。三菱PLC在中国市场常见的有以下型号:FR-FX1N FR-FX1S FR-FX2N FR-FX3U FR-FX2NC FR-A FR-Q

FX1S系列:三菱PLC是一种集成型小型单元式PLC。且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如果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FX1N系列: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三菱PLC。

FX2N系列:是三菱PLC是FX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具有高速处理及可扩展大量满足单个需要的特殊功能模块等特点,为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FX3U: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FX1NC FX2NCFX3UC三菱PLC:在保持了原有强大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极为可观的规模缩小I/O型接线接口降低了接线成本,并大大节省了时间。

Q系列三菱PLC:三菱机公司推出的大型PLC,CPU类型有基本型CPU,高性能型CPU,过程控制CPU,运动控制CPU,冗余CPU等。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控制需求。三菱电机中国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内用户对三菱PLC,Q系列产品高性能、低成本的要求,三菱电机自动化特推出经济型QUTESET型三菱PLC,即一款以自带64点高密度混合单元的5槽Q00JCOUSET;另一款自带2块16点开关量输入及2块16点开关量输出的8槽Q00JCPU-S8SET,其性能指标与Q00J完全兼容,也完全支持GX-Developer等软件,故具有极佳的性价比。

A系列三菱PLC: 使用三菱专用顺控芯片(MSP),速度/指令可媲美大型三菱PLC;A2ASCPU支持32个PID回路。而QnASCPU的回路数目无限制,可随内存容量的大小而改变;程序容量由8K步至124K步,如使用存储器卡,QnASCPU则内存量可扩充到2M字节;有多种特殊模块可选择,包括网络,定位控制,高速计数,温度控制等模块。

FX系列PLC的主要特点:

1. 编程语言

在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器中,除基本的指令表变成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在图形画面上进行阶梯符号作图的梯形图编程方式,以及对应机械动作流程进行顺控设计的SFC(顺序功能图)方式,而且,这些程序可以相互转换换。指令表及梯形图程序如果按一定的规则编写,也可以实现到SFC图的逆变换。

2. 高速处理

三菱系列PLC可以实现高速处理,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对来自特定的输入继电器的高速脉冲进行中断处理,因此与扫描时间无关,可以进行高达60kHz/h的高速脉冲。在可编程控制器中设置了C-R滤波器,以防止输入信号的震动和噪音的影响。可以对脉冲进行捕捉,在脉冲捕捉中可以监视来自特定输入的脉冲信号,也可以在输入时采用中断处理设置特殊辅助继电器。

3. FX的PLC支持顺序控制。

可编程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是恒定模式,采用次模式可以以固定的周期处理和运算同步执行的指令。在设备不停机的情况下也可以对运行过程中的程序进行改变的功能。

4. 应用指令

FX系列PLC基于追求“基本功能、高速处理、便于使用”的规范理念,FX可编程控制器具有数据的传送和比较,四则运算及逻辑运算、数据的循环和位移等基本指令,还有输入输出刷新、中断、高速计算器专用比较指令、高速脉冲输出等高速处理指令,以及在SFC控制方面,将机械控制的标准动作封袋化的状态初始化指令等。此外,还提供了可适应更复杂的控制的浮点运算及PID运算等。

三 欧姆龙PLC

欧姆龙PLC包括微型机,中型机,大中型机三种。

CPM1A微型机属于结构紧凑、成本较低的PLC,在CPU单元中装配了10~40点的输入输出端子,为一体化组建型的plc。增加了实现平稳输入输出动作的输入滤波器功能、外部输入中断功能、快速响应输入功能、高速计数器功能,模拟设定定时器功能等采用快速山村,无电池的内存支持得以实现,维护简单化。

欧姆龙的特点:

1.更快的响应和转速

与U系列型号相比,W系列AC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提供了400 Hz的高频响应(U系列为250 Hz)。而且3,000-r/min伺服电机最高转速可达5,000 r/min, 而U系列最高转速为4,500 r/min,因此W系列的定位更快速。

2.选择范围更大

除了3000-r/min(30W~5kW)伺服电机以外,W系列生产线还提供1000-r/min(300W~5.5kW)型号以及1500-r/min(450W~15kW)型号供用户选择。它们是高转矩应用的理想产品。3000-r/min型号中还包括扁平型(100W~1.5kW)伺服电机,适用于在有限空间内安装的应用。

3. IP67(防水)伺服电机

3000-r/min(1kW~5kW),1000 r/min(300 W~5.5 kW)和1500 r/min(450 W~15 kW)伺服电机外壳的防护等级为IP67(防水,除直通轴部分)。3000-r/min(100 W~1.5kW)扁平型伺服电机的IP67等级外壳中包括直通轴部分的防水。因此W系列伺服电机可以在暴露于水的场合中使用

4. 内部再生能量处理

除了使用再生电阻的内置再生能量处理功能以外,还可以连接外部再生电阻,使W系列产品可用于纵轴上具有高再生能量的应用中。

5.在线自动调整

正常运行时期间可以进行自动调整,不必切换至特殊自动调整模式,就可轻松正确地设置增益。欧姆龙广泛应用在机械、电器、医药、食品等等在我国仍占有很大的市场。

四施耐德PLC

施耐德PLC主要有原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 Pro。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将Unity Pro软件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系列。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再有多大的改进,所以会继续沿用原来的软件平台。小型的Twido系列使用TwidoSoft软件(有中文版本,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进行汉化翻译),至于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特点:

1. 卓越的运行能力

2. 大容量内存

3. 维护简便

4. 统一的软件平台

5. 强大的开发功能

6. 高速连接

7. 稳定可靠,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I/O模块概述:离散量 I/O : 8, 16, 24(混合), 32, 64 点

模拟量 I/O : 4, 8, 16 通道

计数器 : 2 和 4 通道

定位 : 1 或 2 个步进电机

伺服 : 2 或 4 个轴

PCX CPU:

属于 Premium 家族的CPU

 与其他 CPU完成相同的功能

 与其他 CPU具有相同的性能参数

 使用标准的 PL7 软件编程

五 国产品牌PLC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以来,PLC已经广泛地用于工业生产中几乎每一个角落。目前我国PLC市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外品牌占据,但近年来国产PLC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开拓,国产PLC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