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呢?

楼主(2024-08-22):
近年来,工控帮建立起了完善的服务于中高职院校的专业共建、实训室建设、专业教材开发、教学管理、就业服务等高技能人才培养与输出体系。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工业服务联盟、湖南省自动化学会、湖南省电工学会、湖南省工业机器人协会等会员单位。
工控帮致力于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凭借在智能制造领域多年的积累,联合电子工业出版社编写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系列教材十二本、累计研发二十多种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共获得发明专利二项、实用新型专利九项。现已与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新宁职业技术学校等十多家职业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年多来,工控帮联合母公司通过在线授课、社会培训、企业培训、高校合作等方式,累计培养逾万名工业机器人设计、应用、集成领域的专业人才。工控帮为《中国制造2025》保驾护航,助力工控朋友们赢得人生!!
一、课程介绍
代码
P- 01-04
名称
西门子SMART200PLC编程综合培训班
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电工基础知识、常用仪器仪表、EPLAN制图软件,西门子smart200PLC编程以及变频器、触摸屏、伺服的相关专业知识,实现对以上产品的正确选型、安装调试、维护保养、故障处理、网络通讯等,并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小型项目。
培训
对象
从事电气自动化领域的维修工程师、编程人员、院校师生、设备管理人员
必备
条件
具备电工、电气基础知识
课程
内容
一、电工基础PLC技术学前培训班:(2天)
1、电工基础,配电标准及规范、常用电气元件介绍、原理、应用及选型
2、电工基本控制电路,电气图纸设计规范学习
3、常用工控设备的应用及PLC基础
4、光电传感器、接近式开关应用与选型
5、热电偶、热电阻、红外测温仪
6、电磁阀、气缸、气动阀门介绍与应用场合
二、EPLAN电气制图软件培训内容:(1-2天)
1、EPLAN基础操作技能
EPLAN2.3试用版软件安装
软件界面讲解,以及快捷键,工具栏,视图的定制
项目的创建及属性设置
页的基本操作及属性讲解
图形编辑器的基本操作
符号库的基本使用
文本类型介绍和使用
符号宏窗口宏的创建及调用
报表的生成
端子连接图的生成
三、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20天)
硬件篇:
1.S7-200SMART提供了哪些类型的CPU,及重要性能参数详解
2.CPU外形结构介绍
3.SMART应用输入输出接线详解
4.CPU如何选型及注意事项详解
5.信号板扩展选型
6.扩展模块选型
7.SMART系列产品及订货号总览
软件篇:
1.软件的安装及整体界面的设置
2.编程软件与CPU通信连接及程序的上传下载
3.菜单栏基本功能应用
4.系统块组态设置
5.符号表的应用
6.状态图表及程序状态监控的应用
7.数据块的应用
8.交叉引用的应用
编程基础:
1.PLC中常用数据类型(B00L、Byte、Word、DWord、INT、DINT、REAL)
2.进制的概念及不同进制之间的转换
3.SMART提供了哪些存储区(I、Q、M、S、V、L、SM、T、C、AI、AQ、AC、HC)
4.SMART存储区的寻址方式及数据存储方式
5.PLC工作原理及扫描方式
基本指令:
1.基本位逻辑指令(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线圈输出、置位、复位、上升沿、下降沿、置位优先、复位优先及立即指令)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2.定时器(TON、TOF、TONR)的应用
3.计数器(CTU、CTD、CTUD)的应用与递增(INC)、递减指令(DEC)配合比较指令应用的异同详解
4.顺序控制指令(SCR、SCRE、SCRT及置位、复位)应用详解
5.移位寄存器(SHRB)及其它移位指令(SHL、SHR、ROL、ROR)讲解
6.传送指令(单个传送MOV、块传送BLKMOV、填充指令FILL_N、字节交换指令SWAP)应用详解
7.转换指令(B_I、I_B、I_DI、DI_I、DI_R、ROUND、TRUNC、BCD_I)应用详解
8.读取实时时钟(READ_RTC)、设置时钟(SET_RTC)的应用详解
9.整数四则运算(ADD、SUB、MUL、DIV)及浮点数运算(ADD_R、SUB_R、MUL_R、DIV_R、SIN、COS、TAN、SQRT)指令应用详解
10.FOR/NEXT循环指令讲解、JMP/LBL条件跳转指令讲解、STOP/WDR/END等指令介绍、逻辑运算指令WAND(与)、WOR(或)、INV(非)、WXOR(异或)指令简介
11.间接寻址应用讲解
子程序篇:
1.S7-200 SMART的程序结构:主程序(OB1)、子程序(SBR)及中断程序(INT)之间的关系、功能及使用方法。
2.不带参数的子程序编写及调用
3.带参数的子程序编写及调用。局部变量的分类(IN、OUT、IN_OUT、TEMP)及变量表中定义方法
4.库的创建及使用方法:
(1)不带全局V存储区的库创建方法及调用
(2)带有全局V存储区的库创建方法及调用
中断篇:
1.中断的概念及应用场合详解
2.S7-200SMART提供的中断事件及分类(通信中断、I/O中断、定时中断)
3.中断指令(ENI、DISI、ATCH、DTCH、RETI、CLR_EVNT)及编程步骤详解
4.中断应用案例讲解
高速计数篇:
1.高速计数的概念与普通计数器的区别及高速计数器常用场合详解
2.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及在高速计数中的应用详解
3.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分配接线及工作模式详解
4.高速计数器对于控制字节功能详解
5.高速计数指令(HDEF、HSC)详解
6.高速计数程序及配合中断的程序编写步骤详解
7.高速计数向导的组态及应用
8.高速计数的几个实际应用讲解
运动控制篇:
1.脉宽调至输出程序的编写及向导的应用
2.步进电机的原理及步进驱动接线应用
3.运动控制向导组态
4.运动子例程的应用:
AXISx_CTRL:初始化, AXISx_MAN:手动, AXISx_GOTO:单段定量
AXISx_RUN:多段曲线,AXISx_RSEEK:搜寻参考点,AXISx_LDPOS:更改当前值
AXISx_SRATE:更改加速、减速和急停时间,AXISx_CFG:重新加载组态
5.运动控制应用实例讲解
通信篇:
1.串行通信与并行通信的概念及单工通信、半双工通信与全双工通信的异同
2.串行通信口分类(RS485、RS232、RS422)
3.S7-200SMART支持的通信协议(Modbus RTU、PPI、USS、GET/PUT、开放以太网TCP、Modbus TCP)介绍
4.Modbus RTU通信协议简介
5.讲解Modbus RTU通信程序的编写
6.讲解GET/PUT向导组态及程序编写
7.讲解开放以太网通信程序的编写
8.讲解USS通信程序的编写
模拟量PID:
1.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区别
2.常用模拟量传感器与模块的连接及模块的组态设置
3.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外部物理量的换算
4.PID控制简介
5.PID向导组态及程序编写详解
6.PID应用之恒温恒压控制。
四、公共基础班:(5天)
1、触摸屏(威纶通)
触摸屏工作原理、选型、安装
触摸屏工程的监理、基本元件的使用、系统设置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参数设置,程序的上传和下载
报警画面、趋势图、历史数据、密码设定的设计
人机界面整体设计思路讲解:主画面、手动、输入输出、报警趋势画面、历史数据、参数设置等
2、变频器应用(英威腾和西门子V20)
变频器种类介绍、应用及选型
变频器接线及多功能端子应用
针对不同功能的参数设置
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编写
3、伺服电机(西门子V90)
西门子V90伺服选型
V90伺服的外部接线
V90伺服工作模式:
外部脉冲位置控制模式(PTI)、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IPOS)
速度控制模式(S)、扭矩控制模式(T)
伺服面板及调试软件V-ASSISTANT的使用
V90外部脉冲位置控制模式(PTI)的外部接线及参数设置
V90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模式(IPOS)参数设置
V90速度控制模式(S)的参数设置
代码
Z-01
名称
《西门子300/400/winCC组态通信编程培训班》
目标
1、熟练掌握西门子300/400/1200/1500PLC编程技术、博途软件的全面系统应用;
2、熟练掌握西门子网络通讯技术,包含MPI总线、PROFIBUS现场总线和ETHERNET\PROFINET 的工业以太网通讯技术。
3、会处理模拟量运算,会对模拟量进行恒温度、流量、液位、压力的PID自动控制进行编程;
4、熟练掌握西门子人机界面、组态技术,西门子变频调速技术等。
5、能够独立创建中等难度的工程项目(线性化编程、结构化编程、创建FB、FC、DB等程序块);
培训对象
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应用电子、数控、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本专科学生;希望进一步提高电气技术水平的电气自动化工程师、维修工程师、操作员、院校师生、设备管理人员等。
必备条件
具备电脑基本操作、电工电气知识、plc编程基础知识
课程内容
西门子S7-300、400、1200、1500PLC编程技术:
1、S7-300、400、1200、1500PLC型号、种类、结构及性能介绍。
2、S7-300 、400、1200 、1500PLC应用输入输出接线详解。
3、S7-300、400、1200、1500PLC如何选型及注意事项详解。
4、S7-300、400、1200、1500PLC信号板选型技巧。
5、S7-300、400、1200、1500PLC扩展模块选型技巧。
6、博途(TIA)软件的安装及整体界面的设置。
7、编程软件(STEP-7、TIA博途)与CPU通信连接及程序的上传下载,菜单栏基本功能应用,系统块组态设置,符号表的应用,态图表及程序状态监控的应用 ,数据块的应用,交叉参考和跳转的应用,西门子1500面板诊断应用。
8、S7-300、400、1200、1500PLC编程指令详解。
9、FC块、FB块、OB块应用与制作。
10、西门子PLC-SIM仿真应用。
11、西门子的Profeibus DP通信、以太网通信、MPI通信、modbus rtu通信。
12、S7-300、400、1200、1500PLC硬件、软件故障原因分析和排查技巧。
13、S7-300、400、1200、1500PLC模拟量运算,对模拟量进行恒温度、流量、液位、压力的PID自动控制编程。
西门子PLC的网络通信技术:
1、常见的工业以太网与总线通信技术简介。
2、西门子1200的Modbus RTU通信技术。
3、西门子300、1200、1500的之间的DP通信技术。
4、西门子300、1200、1500的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技术。
5、西门子300、1200、1500和远程IO的Profeinet 通信技术。
6、西门子300、1500和远程IO的Profeibus 通信技术。
7、Wincc和PLC的通信技术。
8、PLC之间的MPI通信技术。
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技术:
1、西门子V20、M440、G120变频器硬接线开关和模拟控制讲解及实验。
2、西门子V20的和1200PLC的Modbus rtu通信报文及通信。
3、西门M440变频器和西门子300 PLC的Profeibus DP报文及通信。
4、西门G120变频器和西门子300 PLC的Profeibus DP报文及通信。
5、西门子V20、M440、G120变频器参数讲解及调试方法。
6、PLC与变频器结合PID控制技术及调试方法。
西门子人机界面与组态编程技术:
1、WINCC和触摸屏功能和应用简介。
2、西门子WINCC和触摸屏软件的安装。
3、WINCC和触摸屏项目的创建。
4、WINCC和触摸屏连接和仿真系统的使用应用。
5、WINCC和触摸屏与西门子300、1200、1500PLC通过通信参数设置。
6、WINCC和触摸屏画面的上传和下载(包括编译)功能。
7、WINCC和触摸屏位状态指示灯和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应用、多状态指示灯和多状态切换开关的应用。
8、WINCC和触摸屏离散模拟和在线模拟的应用。
9、WINCC和触摸屏位状态设置和多状态设置的应用,滑动开关和棒图的应用。
10、 WINCC和触摸屏数值元件和字符元件的应用,增加窗口方法和利用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
11、WINCC和触摸屏直接窗口和间接窗口的应用。
12、WINCC和触摸屏图片元件和底层窗口创建背景方法,数据取样和趋势图的应用。
13、WINCC和触摸屏报警事件登录和显示方式(报警条、报警显示、事件显示)应用。
14、WINCC和触摸屏多用户登录和密码修改功能应用。
15、OPC连接WINCC的使用和应用讲解。
16、WINCC和触摸屏报表及脚本的应用。
PLC工程项目开发思路详解:
1、工程设计原则。
2、客户需求分析。
3、软件设计。
4、系统调试。
5、编程实例讲解。
现场常见故障与原因分析:
1、常见故障的检查与处理
2、常见问题的分析与解答。
二、预期收入和职业发展方向
三、教材教具
工控帮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和教材教具的研发,完成12本工业机器人核心教材的编著,多项实训设备获得国家专利认证。本公司研发的实训设备均来自于企业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提炼,包含了机电一体化的大部分元件,有PLC、人机界面、二次仪表、传感器、步进/伺服/电机、变频器、气动元件、工业机器人等培训设备,把电气控制理论和机械执行机构完美结合,授课内容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主,以实现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四、讲师团队
五、实训场景
六、创始人自述,看工控帮如何帮工控?
七、跟着小编的脚步,一起去工控帮走一走!
八、有关培训的问题
1、为什么要学习工业机器人和PLC技术?
随着德国工业4.0的提出,我国《中国制造2025》的推行,东莞出现了首个无人工厂,然而未来的无人工厂并不是完全淘汰工人,而是把工人从体力劳动与简单脑力劳动中完全解放,扮演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角色。将来中国智慧化无人工厂会越来越多,对掌握电气和工业机器人的高端人才需求也会愈来愈大。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买来就能用的,需要对其进行编程,把机器人本体与控制软件、应用软件、周边设备等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才能进行生产。所以,学习工业机器人不仅仅是学习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和编程技术,对PLC和触摸屏、伺服电机和变频器技术、现场总线和通讯技术也是需要掌握的。
2、和其他培训机构相比,工控帮的培训课程有什么优势?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应用技术,涵盖了机械、电子、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学科理论。为顺应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和智能制造企业对应用工程师的需求,帮助更多想要学习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年轻人实现梦想,工控帮现阶段主要着重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的打造,针对应用工程师不同侧重点的职业发展方向,工控帮应用工程师班细分为操作编程维护工程师、电气设计工程师班、机械设计工程师班。
基础应用工程师着重于机器人操作编程维护,为今后的工业机器人多种职业发展打好基础。电气设计工程师侧重于电工基础、PLC和触摸屏编程、伺服电机和变频器技术、电气制图、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与应用、工业机器人离线虚拟仿真、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案例,主要为今后从事工业机器人集成项目的调试工作以及机器人最终用户的设备维护工作;机械设计工程师班的课程内容主要包含:工业机器人夹具设计、工业机器人布局方案设计、工业机器人调试技术和PLC集成方向等。
3、我基础不好担心学不会,学习工业机器人技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学习工业机器人是需要一些机电方面的基础知识的,我们目前招生的对象基本是机电专业的本专科毕业生,或者从事机电行业一年以上的中专、中技生,对于电工和工业控制理论方面基础薄弱的学员,我们会在课程起初的几天安排学习电工基础,接下来会通过PLC、触摸屏、伺服和变频器的学习来强化工控理论知识,工业机器人部分又分成三个板块学习:(1)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与应用、(2)工业机器人离线虚拟仿真、(3)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案例。工控帮培养的是优秀的电气工程师,而不仅仅是一名工业机器人使用人员。
所以,我们希望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
4、工控帮为什么以ABB工业机器人为主要的教学品牌?
ABB工业机器人是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工业机器人品牌,而且ABB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在焊接、码垛搬运、装配、喷涂、打磨、机床上下料等生产领域,都有ABB工业机器人的身影。市场上面有大量的ABB工业机器人集成商和用户,所以通过对ABB工业机器人的全面学习,学员即可以迅速掌握工业机器人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就业机会也会更多。
5、学完这些课程后就业是否有保障?
工控帮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工业机器人操作人才,我们打造的是高端电气工程师,按照我们规划的学习内容完成学业,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就业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工控帮已经与国内20多家工业机器人行业相关企业达成用人合作协议,目前我们的毕业学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课纲要求,认真的完成学业,就业是不存在问题的。
6、我现在没有钱,但是我又想要参加学习,怎么办?
工控帮与宜信-宜学贷刚刚签立合作协议,开展“智能制造人才加油站”项目,宜学贷是宜信公司推出的一款面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学员的信用借款解决方案,目的是为有技能性学习意愿的学员及学员家庭提供无抵押的信用借款分期服务,帮助学员解决暂时的资金压力,获得技能教育培训机会。工控帮“智能制造人才加油站”项目的学员借款将通过宜学贷最新的2.0系统进行,从申请到完成放款均在App上完成,真正实现无纸化借款,最快可1个小时内完成放款。
九、其他注意事项
付款说明:报到后付现金或刷卡缴费均可(提供增值税发票)。
培训说明:
1、理论教学与实习比例一般为1:1;提供培训教材,及相关技术电子文档;
2、培训全程我们每个单元模块会组织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价考核。
3、以上所列为工业机器人相关课程整体规划,具体学习内容和学习周期讲师将根据学员情况和学习意见做相应调整。
4、以上所有课程结构和学习内容本公司会根据职业技能岗位需求和用人单位意见及时做出调整,请留意本公司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通知。
乘车路线
1、火车:长沙火车站(距离本机构12.6公里)
2、高铁:长沙火车南站(距离本机构8.5公里)
3、飞机:黄花国际机场(距离本机构22.8公里)
4、大巴:长沙汽车南站(距离本机构6公里)
5、长沙市内乘210、141、229、15路至洪塘村下车,或者乘坐公交车到汽车南站后打的士过来也可,的士费用在15元以内。
优惠措施:
1、优惠政策----提前预交学费者安排住宿。
2、技术支持----长年解答本中心学员工作中遇到的技术新问题;
3、团体培训----五人以上免费加送一个机器人培训名额,学习课程任选;
4、免费培训----会员单位或合作单位可享受2名每年一次免费培训;
5、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组合学习项目,选择任意3门以上课程,可以享受学费九折优惠,选择任意5门以上课程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6、本期学不会经学员申请,可以安排免费再重学,食宿费自理,毕业学员享有长期技术跟踪指导;
7、培训可以选择一次报名,分时间段来学习,每月都有固定课程,自己灵活安排学习时间;
温馨提示:
1、如贵单位技术人员在十人以上的,培训中心可安排工程师带设备现场内部培训(特设内容课程)。
2、为保证培训课程的培训效果,学员须填写参加培训的目的和要求,培训结束须填写对培训课程内容及工程师的授课评估表。
湖南工控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报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109号康庭园20栋三楼
报名手机:18817120051
报名电话:400-626-5522
报名网址:http://www.gkbp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