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系统是如何工作? ...
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系统是如何工作?

楼主(2024-08-22):
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系统简介
一、温控器概述
在工业控制中,除了机械控制,还有一种重要的控制系统就是过程控制。
温度是过程控制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被控物理量。
温控器(Thermostat),又称温控开关、温度保护器、温度控制器等,可分为突跳式温控器、液涨式温控器、压力式温控器、电子式温控器、数字式温控器,现代工业控制设备中主要使用的是数字式温控器。温控器按结构分类,可分为一体式温控器和模块型温控器。
二、测温体(感温探头)
测温体是把温度信号变换为电信号的元件,安装在被控对象的检测部位,用于检测其温控的当前值。工业控制中常用的测温体有热电偶、热电阻、热敏电阻、非接触式传感器,前三种为接触式测温体。
1、热电偶
热电偶测温原理——塞贝克效应(热电效应):两种不同材质金属(导体或半导体,一般为铂铑、镍铬-镍硅等材料配对)组成的闭合回路,并对其两连接端施加不同温度时,在两种金属之间会产生电动势。这样两种导体组成的回路称为“热电偶”,这两种导体称为“热电极”,产生的电动势称为“热电动势”。热电偶具有测量温度范围广、热响应快、耐振动的特点。
种类符号
热电极A+
热电极B-
测温范围℃
铂铑(30%铑)
铂铑(6%铑)
50~1820
R
铂铑(13%铑)
铂
-50~1768
S
铂铑(10%铑)
铂
-50~1768
K
镍铬
镍硅
-270~1370
N
镍铬硅
镍硅
-270~1300
E
镍铬
铜镍
-270~800
J
铁
铜镍
-210~760
T
铜
铜镍
-270~400
上表中蓝底为常用类型,使用铁材料的J型热电偶价格相对较低。
2、热电阻
热电阻测温原理——利用金属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
常用的热电阻种类可分为铂、铜、镍三种材料,其中铂电阻最为常见。热电阻具有温度线性好、性能稳定、常温领域精度高的特点,对于温度适中、无振动、精度要求较高的环境,优先选择铂电阻。
材质
常见分度号
(0度阻值)
测温范围℃
Pt
100、500、1000
-200~850
Cu
10、50、100
-50~150
Ni
120、500、1000
-60~180
3、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测温原理——利用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这一特性来测量温度。热敏电阻与热电阻的区别是一个“敏”字。由此可见,热敏电阻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产生较大的变化,相应的测温范围也就不宽(-50~350℃)。
NTC热敏电阻,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小。PTC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三、控制方式
温度控制系统是一个“测温体测温度→温控器比较温度→温控器运算输出偏差→控制加热或冷却操作量”不断循环的过程。温控器的控制方式主要有ON/OFF控制和PID控制两种。
1、ON/OFF控制
ON即为开,OFF即为关。如设定温度为50度,逆动作,48度就输出ON,开启加热;50度后就输出OFF,停止加热。
ON/OFF控制方式温度不能稳定在目标值,会在目标值上下振荡,适用于对控制要求不高的场合。
2、PID控制
结合比例控制(迅速调节)、积分控制(自动修正偏差)、微分控制(快速响应干扰)的优点,整合三个或其中两个,组合而成的控制方式。
四、操作执行器
操作执行器是指各种继电器、电磁铁、电磁阀、电动阀、变频器等,在电路中起通断、控制、调节、保护等作用的电器设备。操作执行器执行加热或冷却功能,使温度逐步趋于目标值,达到控制温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