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搞定西门子PID选型和故障处理!

楼主(2024-08-22):
【导读】博途中PID功能作为一个工艺对象可以直接调用和调试,真的是很方便!下面我们就通过图片来直观介绍博途中的三类PID指令如何选择?还有PID常见故障如何处理?
S7-1200 运动控制实例下载
S7-1500模拟量模块接线图
PLC手动和自动程序编程方法
很实用的西门子常用编程技巧
(一)博途三种PID指令如何选择?
面对不同的控制对象,我们该如何选择PID指令呢?这就首先需要弄明白博途中三种PID分别是干什么的?博途中PID功能有以下三条指令可供选择,用户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PID指令, 选择方法如下图 :
(1)PID_Compact:集成了调节功能的通用PID控制器
(2)PID_3Step:集成了阀门调节功能的PID控制器
(3) PID_Temp:温度PID控制器
(二)博途中PID常见故障如何处理?
(1)PID_Compact运行中出现的常见故障处理流程(另外两种PID故障处理流程相同,故障代码不同),如下图所示:
注意:如果多个错误同时处于待决状态,将通过二进制加法显示 ErrorBits 的值。例如,显示 ErrorBits = 0003h 表示错误 0001h 和 0002h 同时处于待决状态。在手动模式下,PID_Compact 使用 ManualValue 作为输出值。Errorbits = 10000h 除外。
(2)PID_Compact运行中出现的常见故障代码,如下表所示:
(3)PID_3Step运行中出现的常见故障代码,如下表所示:
(4)PID_Temp运行中出现的常见故障代码,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