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M440变频器一般需要经过如下三个步骤进行调试

楼主(2024-08-22):
通常一台新的MM440变频器一般需要经过如下三个步骤进行调试:
参数复位
快速调试
功能调试

•   参数复位,是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到出厂状态下的默认值的操作。一般在变频器出厂和参数出现 混乱的时候进行此操作。•   快速调试状态,需要用户输入电机相关的参数和一些基本驱动控制参数,使变频器可以良好的驱动电机运转。一般在复位操作后,或者更换电机后需要进行此操作。•   功能调试,指用户按照具体生产工艺的需要进行的设置操作。这一部分的调试工作比较复杂, 常常需要在现场多次调试。本书将按照这三个步骤,通过案例介绍和相关参数的说明,逐步的介绍全部MM440的调试流程。
参数复位:参数复位,将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到出厂时的参数默认值。在变频器初次调试,或者参数设置混乱 时,需要执行该操作,以便于将变频器的参数值恢复到一个确定的默认状态。
开始复位
F0003=1定义参数访问等级为标准级

P0010=30进入工厂复位准备状态
P0970=1将参数复位到出厂设定值
等待状态(等待时间因变频器功率 等级而不同)
操作完成后,显示P0970
此时P0970=0 ,P0010=0

在参数复位完成后,需要进行快速调试的过程。根据电机和负载具体特性,以及变频器的控制方 式等信息进行必要的设置之后,变频器就可以驱动电机工作了。

MM440变频器非正常运行时,会发生故障或者报警。当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停止运行,面板显示 以F字母开头相应故障代码,需要故障复位才能重新运行。当发生报警时,变频器继续运行,面板 显示以A字母开头相应报警代码,报警消除后代码自然消除。
故障代码故障成因分析故障诊断及处理
F0001过电流电机电缆过长电机绕组短路输出接地电机堵转变频器硬件故障加速时间过短(P1120) 电机参数不正确启动提升电压过高(P1310)矢量控制参数不正确1. 变频器上电报F0001故障且不能复位,请拆除电 机并将变频器参数恢复为出厂设定值,如果此故 障依然出现,请联系西门子维修部门2. 启动过程中出现F0001,可以适当加大加速时  间,减轻负载,同时要检查电机接线,检查机械 抱闸是否打开3. 检查负载是否突然波动4. 用钳形表检查三相输出电流是否平衡。5. 对于特殊电机,需要确认电机参数,并正确修改 V/F曲线6. 对于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接触器,检查是否在变 频器运行中有通断动作7. 对于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的情况,确认电机 电缆总长度和总电流
F0002过电压输入电压过高或者不稳 再生能量回馈PID参数不合适1. 延长降速时间P1121,使能最大电压控制器 P1240=12. 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并且与r0026的显示值比 较,如果相差太大,建议维修3. 负载是否平稳4. 测量三相输入电压5. 检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否工作6.如果使用PID功能,检查PID参数

故障代码故障成因分析故障诊断及处理
F0003欠电压输入电压低冲击负载输入缺相1. 测量三相输入电压2. 测量三相输入电流,是否平衡。3. 测量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并且与r0026显示值 比较,如果相差太大,需维修4. 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正确接入5. 输出是否有接地情况
F0004变频器过温冷却风量不足,机柜通风 不好环境温度过高1. 检查变频器本身的冷却风机2. 可以适当降低调制脉冲的频率3. 降低环境温度
F0005变频器I2T (过载)电机功率(P0307)大于变 频器的负载能力(P0206) 负载有冲击检查变频器实际输出电流r0027是否超过变频器的 最大电流r0209
F0011电机过热负载的工作/停止周期不符 合要求电机超载运行电机参数不对1. 检查变频器输出电流。2. 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识别( P1910=1 )3. 检查温度传感器
F0022功率组件故障制动单元短路,制动电阻 阻值过低电机接地IGBT短路组件接触不良1. 如果F0022在变频器上电时就出现且不能复位, 重新插拔I/O板或者维修2. 如果故障出现在变频器启动的瞬间,检查斜坡上 升时间是否过短3. 检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4. 检查电机,电缆是否接地
F0041电机参数检 测失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故障检查电机类型,接线,内部是否有短路手动来测量电机阻抗写入数P0350
F0042速度控制优 化失败电动机动态优化故障检查机械负载是否脱开重新优化

故障代码故障成因分析故障诊断及处理
F0080模拟输入信 号丢失断线,信号超出范围。检查模拟量接线,测试信号输入
F0453电机堵转电机转子不旋转检查机械抱闸,重新优化
A0501过电流限幅电机电缆过长电机内部有短路接地故障电机参数不正确电机堵转补偿电压过高启动时间过短1. 检查电机电缆2. 检查电机绝缘3. 检查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补偿电压,加减速时间 设置是否正确
A0502过电压限幅线电压过高或者不稳再生能量回馈1. 测量三相输入电压2. 加降速时间P11213. 安装制动电阻。4. 检查负载是否平衡
A0503欠电压报警电网电压低输入缺相冲击性负载1. 测量变频器输入电压.2. 如果变频器在轻载时能正常运行,但重载时报欠 电压故障,测量三相输入电流。可能缺相,可能 变频器整流桥故障。3. 检查负载
A0504变频器过温冷却风量不足,机柜通风 不好,环境温度过高1. 检查变频器的冷却风机2. 改善环境温度3. 适当降低调制脉冲的频率
A0505变频器过载变频器过载工作/停止周期不符合求 电动机功率(P0307)  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 (P0206)可以通过检查变频器实际输出电流r0027是否接线 变频器的最大电流r0209,如果接近,说明变频器 过载,建议减小负载

故障代码故障成因分析故障诊断及处理
A0511电动机 I2T过载电动机过载负载的“工作 — 停止” 周期中,工作时间太长1. 检查负载的工作/停机周期必须正确2. 检查电动机的过温参数(P0626-P0628)必须正确3. 检查电动机的温度报警电平(P0604)必须匹配 4.检查所连接传感器是否是KTY 84型
A0512电动机温度 信号丢失至电动机温度传感器的信 号线断线。如果已检查出信号线断线,温度监控开关应切换到 采用电动机的温度模型进行监控
A521运行环境过温运行环境温度超出报警值1. 检查环境温度必须在允许限值以内2. 检查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转动3. 检查冷却风机的进风口不允许有任何阻塞
A0541电动机数据 自动检测  已激活已选择电动机数据的自动 检测(P1910)功能,或 检测正在进行检测如果此时P1910=1 ,需要马上启动变频器激活自 动检测
A0590编码器反馈 信号丢失的 报警从编码器来的反馈信号丢失1. 检查编码器的安装及参数设置2. 检查变频器与编码器之间的接线4. 手动运行变频器,检查r0061是否有反馈信号5. 增加编码器信号丢失的门限值(P0492)
A0910最大电压Vdc-max控制器未激活电源电压一直太高电机由负载带动旋转,使 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 下运行负载的惯量特别大检查电源输入安装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A0911最大电压  Vdc-max    控制器激活直流母线电压超过P2172所 设定的门限值
A0922变频器无负载输出没接电机,或者电机功率过小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