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冒泡排序、选择排序(CODESYS-ST语言)

楼主(2024-08-23):
>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中,数组排序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尽管PLC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但排序功能仍然可以在多种情况下提供帮助。以下是PLC中数组排序的一些应用场景
  • 过程控制:
    • 在一些需要按顺序执行操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排序来确定设备的操作顺序。
    • 例如,当多个设备需要按优先级顺序启动时,可以通过排序来决定每个设备启动的时间顺序。
  • 数据管理和分析:
    • 在监控系统中,可能需要收集各种传感器的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决策。
    • 如果数据需要按时间顺序、数值大小等条件进行排序,那么排序可以显著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 故障诊断:
    • 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排序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出问题发生的顺序或者重要性。
    • 例如,可以对故障代码进行排序,以便快速定位最紧急的问题。

  • 生产调度:
    • 在生产线上,可能需要根据产品的类型或数量来安排生产顺序。
    • 通过排序,可以确保生产线上的产品按照最优的顺序进行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 物料管理:
    • 在仓储管理系统中,物品可能需要按照其存储位置、重量、尺寸等因素进行排序。
    • 这样可以优化物料的进出库流程,减少寻找物品所需的时间。
  • 质量控制:
    • 在质量检查过程中,可能需要对产品的测试结果进行排序,以便更容易地识别不合格的产品。
    • 例如,可以将产品按照缺陷等级从高到低排序,以便优先处理严重的问题。
  • 报警管理:
    • PLC系统通常包含报警机制,用于指示设备状态或过程异常。
    • 通过对报警进行排序,可以根据报警的严重程度或优先级来处理它们。

一、选择排序
在PLC中使用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 Text, ST)来实现选择排序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下面是一个使用ST语言实现冒泡排序的示例程序,适用于西门子、三菱等支持ST语言的PLC。本次编程平台为CODESYS,示例FB块和代码如下所示。

(一)、选择排序前

(二)、选择排序后

(三)、ST源码FOR I:=0 TO 数组长度 BY 1 DO
INDEX:=I;
FOR J:=(I+1) TO 数组长度 BY 1 DO
        IF data_30[J]<data_30[INDEX] THEN
                        INDEX:=J;
        END_IF
        temp:=data_30[J];
        data_30[J]:=data_30[INDEX];
        data_30[INDEX]:=temp;
        END_FOR
END_FOR
二、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是一种简单的排序算法,它重复地遍历要排序的数列,一次比较两个元素,如果它们的顺序错误就把它们交换过来。遍历数列的工作是重复地进行直到没有再需要交换,也就是说该数列已经排序完成。本次编程平台为CODESYS,示例FB块和代码如下所示。

(一)、冒泡排序前

(二)、冒泡排序后

(三)、冒泡排序ST源码
FOR I:=0 TO (数组长度 - 1) BY 1 DO
                FOR J:=0 TO (数组长度 - I- 1) BY 1 DO
                         IF data_1[J]>data_1[J+1] THEN
                 temp:=data_1[J+1];
                         data_1[J+1]:=data_1[J];
                         data_1[J]:=temp;
          END_IF;
    END_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