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BB机器人与汇川PLC总线Ethernet/IP通讯介绍

楼主(2024-08-23):
    一、概述

    本文内容为汇川H5U通过EtherNet/IP与ABB机器人通讯的配置组态及运行结果

    注:H5U PLC做EtherNet/IP主站

    (扫描器)

    ABB机器人做EtherNet/IP从站

    (适配器)

如下图所示:

B,点击上方栏中“请求写权限“,将会弹出一个弹框,在示教器上点击” 同意”获取授权

如下图所示:

C,打开左侧栏中的 “配置“ ,点击“Communication“,中间类型栏中单击右键” IP Setting” ,选中”新建 IP Setting ”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

I,在类型栏中,单击右键Signal” ,选中” 新建Signal…”,创建输入输出信号DI_0 和DO_0,用于测试监控信号

如下图所示:

J,在实例编辑器弹窗中,对信号进行配置,设置完点击确认。

如下图所示:

K,重启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侧网络配置完毕。

如下图所示:

B,打开AutoShop软件,新建项目,并选择相应的PLC,本文使用的H5U系列。

如下图所示:

2,EtherNet/IP组态

A,在软件右侧“工具箱”里找到EtherNet/IP Devices,单击右键并选择“导入EDS”

如下图所示:

B,出现选择界面,选择ABB机器人自带的EDS文件” enip.eds”

如下图所示:

C,添加完成后看到新添加的设备。

如下图所示:

双击图中的“ABB EtherNet/IP Adapter Device” 使其加入EtherNet/IP 中。

D,在左侧栏中” 配置” →”EtheNet/IP”,单击右键”EtheNet/IP”,然后点击”自动扫描”;跳出弹框界面,点击”开始扫描”;扫描完成后,右侧框出现可组态的设备,点击更新组态。

如下图所示:

E,在左侧栏中,双击”ABB_Adapter”,然后点击”通用”进入页面,修改IP地址,如IP正确无需修改。

如下图所示:

F,在”连接”页面,确认输入输出字节数和机器人控制器侧配置一致,输入32bytes,输出32bytes。

如下图所示:

G,在“Ethernet/IP I/O映射“页面可以监视或设置IO变量。

如下图所示:

3,程序下载

A,配置后,下载程序到PLC。点击带蓝色向下箭头的按钮进行下载

如下图所示:

B,点击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点击确认进行程序下载。

C,下载完毕后,点击监控按钮和运行按钮

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D,连接成功后

如下图所示:

4,运行结果

A,在PLC信号映射表中,PLC输出信号Byte0置1

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机器人示教器的ENDI0 显示1

如下图所示

B,在可看到机器人示教器的EN_DO0仿真置1

如下图所示

PLC信号映射表中,可以看到PLC输入信号Byte0显示1

如下图所示:

免责申明:所有的内容仅用于大家学习与交流,如自行测试应用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问题出现,请自行承担测试而导致的风险和后果,如有售后问题可以通过服务热线与机器人生产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