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CJ系列与NX-EIC202通过EIP数据标签链接功能实现通讯

楼主(2024-08-23):
CJ2H-EIP68+NX-EIC202 EIP通讯

操作步骤

通讯建立主要分为3部分,需要在3个软件中进行设置:

第一步:NX-EIC202及NX-IO的组态与设置(在sysmac studio中或在CX-ONE安装根目录下,NX-IO Configurator软件完成);

第二步:EIP数据标签链接的建立(在network configurator软件中完成)。

第三步:CX-Programmer中建立网络变量公布。

NX-EIC202硬件组态

① 在sysmac studio软件中新建项目。与普通NJ建立项目不同,设备类型需要选择“从设备终端”,如下图:

完成项目建立如上图所示。②在sysmac studio软件完成nx-io的组态配置,以及一些NX-IO模块的设置,并传送到耦合器中。耦合器的组态配置有两种方式建立:离线添加和在线扫描比对。
确认了耦合器中NX-IO的组态配置后,如果有必要,还需要对耦合器及后面挂的模块进行相关设置,例如下面对NX-EIC202的设置:

下面对NX-AD2203的设置(专家建议高功能模块放在前面):

下面对NX-ID5542的设置:

下面对NX-OD4256的设置:

这些设置只与模块的属性有关,与EIP通讯没有关系,如无必要,可以直接采用默认设置。完成设置后加组态配置及设置传送到耦合器中。
         ③ 确认NX-EIC202的I/O分配
整个NX-EIC202从站被当做一个数据标签使用,因此需要确认NX-EIC202输入输出数据的大小。查看的方法是在软件中右键NX-EIC202,选择显示I/O分配:

得到的I/O分配如下:

其中耦合器+模块共占用

由此可得:NX to CJ的数据是10个字节;CJ to NJ的数据是2个字节。另外每个点或者通道的地址也由此确定:

例如NX-2203第一个输入点在CJ中的地址是数据标签首地址往后偏移的16号位。建立数据标签

①在network configurator中建立数据标签,首先建立NX to CJ的标签,长度10字节:

再建立CJ to NX的标签,长度为2字节:

最后进行注册

然后下载到网络中。
在CX-Programmer符号表中建立网络变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