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核心」一分钟了解伺服控制中的EtherCAT总线步进应用

楼主(2024-08-23):
EtherCAT是目前工业以太网中一种主流的总线通讯协议,相比传统的工业以太网,有着众多突出的优点、应用简单是EtherCAT总线的一个显著特点。
概 述
EtherCAT是目前工业以太网中一种主流的总线通讯协议,相比传统的工业以太网,有着众多突出的优点,应用简单是EtherCAT总线的一个显著特点。
应用特点
应用简单?!关于EtherCAT总线的应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拓扑灵活——几乎支持任何形式网络拓扑结构
2)线缆长度最大1000米,节点之间的线缆长度无需规划
3)节点地址自动分配
4)通讯速率固定100M
5)无需配置通讯参数
6)无需再次优化通讯参数
调试步骤
基于以上特点,EtherCAT总线产品的应用可以简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举个栗子
本例程采用本公司EtherCAT步进产品DM3E-556和欧姆龙控制器NJ501-1500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硬件系统组建
硬件系统的搭建主要包含主站、从站和配套通讯线,举例:如下图所示是NJ501-1500与两台DE3E-556的组网连接示意图:
说明:
● 电脑安装好编程环境Sysmac Studio;
● 控制器的Ethernet口与电脑的网口联接;
● 控制器的EtherCAT口与驱动器的ECAT IN 联接;
● 第一台驱动器的ECAT OUT 联接下一台驱动器的ECATIN口;
步骤2
安装设备描述文件
将设备描述文件DM3E-556.xml复制到编程环境对应的安装目录下
OMRONSysmacStudioIODeviceProfilesEsiFilesUserEsiFiles
步骤3
做最易用的编辑器
1)打开Sysmac Studio的编程环境,新建工程,选择对应型号的控制器和软件版本
2)在配置和设置——EtherCAT 主站下添加节点
3)在运动控制设置——轴设置——(右击)添加轴,设置轴参数,如图所示
设置单位换算设置
设置速度参数
设置回原点方式
步骤4
编程、联机运行
在编程——POUs——程序——Program0——Section0 添加程序
在线运行:在程序编译没有错误的条件下,设置通讯连接,联机后下载程序,触发程序的enable可以实现对电机的使能操作,触发hms可以触发驱动器的回原点,触发moveabs可以触发驱动器的绝对位置运动。
至此,EtherCAT的简单联机入门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