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的选型标准,三菱PLC选型,这篇文章就够了!三菱PLC型号大全

楼主(2024-08-23):
三菱PLC的选型标准

标准一:I/O点数

输入/输出(I/O)点数是三菱plc可以接受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总和,是衡量三菱plc性能的重要指标。I/O点数越多,外部可接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就越多,控制规模就越大。所以其被列为七大性能标准里的头号因素!

标准二:指令的功能与数量

指令功能的强弱、数量的多少也是衡量三菱PLC性能的重要指标。编程指令的功能越强、数量越多,三菱PLC的处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也越强,用户编程也越简单和方便,越容易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

标准三:可扩展能力

三菱PLC的可扩展能力包括I/O点数的扩展、存储容量的扩展、联网功能的扩展、各种功能模块的扩展等。在选择三菱PLC时,经常需要考虑三菱PLC的可扩展能力。

标准四:特殊功能单元

特殊功能单元种类的多少与功能的强弱是衡量三菱PLC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各三菱PLC厂商非常重视特殊功能单元的开发,特殊功能单元种类日益增多,功能越来越强,使三菱PLC的控制功能日益扩大。

标准五:存储容量

存储容量是指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大,可以编制出复杂的程序。一般来说,小型三菱PLC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千字,而大型机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万字。

标准六: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是指三菱PLC执行用户程序的速度,是衡量三菱PLC性能的重要指标。一般以扫描1K字用户程序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通常以ms/K字为单位。三菱PLC用户手册一般给出执行各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可以通过比较各种三菱PLC执行相同的操作所用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的快慢。

标准七:内部元件的种类与数量

在编制三菱PLC程序时,需要用到大量的内部元件来存放变量、中间结果、保持数据、定时计数、模块设置和各种标志位等信息。这些元件的种类与数量越多,表示三菱PLC的存储和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越强。

三菱PLC型号大全

FX1N系列

型 号 功能说明

FX1N-60MR-001 输入点:36,24点继电器输出

FX1N-40MR-001 输入点:24,16点继电器输出

FX1N-24MR-001 输入点:14,10点继电器输出

FX1N-14MR-001 输入点:8,6点继电器输出

FX1N-60MR-D 输入点:36,24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N-40MR-D 输入点:24,16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N-24MR-D 输入点:14,10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N-60MT-001 输入点:36,24点晶体管输出

FX1N-40MT-001 输入点:24,16点晶体管输出

FX1N-24MT-001 输入点:14,10点晶体管输出

FX1N-14MT-001 输入点:8,6点晶体管输出

FX1N-60MT-D 输入点:36,24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N-40MT-D 输入点:24,16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N-24MT-D 输入点:14,10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NC-16MT 输入点:8,8点晶体管输出

FX1NC-32MT 输入点:16,16点晶体管输出

FX1S-30MR-001 输入点:16,14点继电器输出

FX1S-20MR-001 输入点:12,8点继电器输出

FX1S-14MR-001 输入点:8,6点继电器输出

FX1S-10MR-001 输入点:6,4点继电器输出

FX1S-30MR-D 输入点:16,14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S-20MR-D 输入点:12,8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S-14MR-D 输入点:8,6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S-10MR-D 输入点:6,4点继电器输出(直流供电)

FX1S-30MT-001 输入点:16,14点晶体管输出

FX1S-20MT-001 输入点:12,8点晶体管输出

FX1S-14MT-001 输入点:8,6点晶体管输出

FX1S-10MT-001 输入点:6,4点晶体管输出

FX1S-30MT-D 输入点:16,14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S-20MT-D 输入点:12,8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S-14MT-D 输入点:8,6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S-10MT-D 输入点:6,4点晶体管输出(直流供电)

FX1N-1DA-BD 1路D/A

FX1N-2AD-BD 2路A/D

FX1N-2EYT-BD 扩展板,2点晶体管输出

FX1N-4EX-BD 扩展板,3点输入

FX1N-8AV-BD 扩展板,8路电位器

FX1N-232-BD RS-232通讯板(1CH)

FX1N-422-BD RS-422通讯板(1CH)

FX1N-485-BD RS-485通讯板(1CH)

FX1N-CNV-BD 转换用接头

FX1N-EEPROM-8L PLC存储盒

FX2N

型 号 功能说明

FX2N-128MR-001 输入点:64,64 继电器输出

FX2N-80MR-001 输入点:40,40 继电器输出

FX2N-64MR-001 输入点:32,32 继电器输出

FX2N-48MR-001 输入点:24,24 继电器输出

FX2N-32MR-001 输入点:16,16 继电器输出

FX2N-16MR-001 输入点:8,8 继电器输出

FX2N-80MR-D 输入点:40,40 继电器输出 (直流供电)

FX2N-64MR-D 输入点:32,32 继电器输出 (直流供电)

FX2N-48MR-D 输入点:24,24 继电器输出 (直流供电)

FX2N-32MR-D 输入点:16,16 继电器输出 (直流供电)

FX2N-128MT-001 输入点:64,64点晶体管输出

FX2N-80MT-001 输入点:40,40点晶体管输出

FX2N-64MT-001 输入点:32,32点晶体管输出

FX2N-48MT-001 输入点:24,24点晶体管输出

FX2N-32MT-001 输入点:16,16点晶体管输出

FX2N-16MT-001 输入点:8,8点晶体管输出

FX2N-80MT-D 输入点:40,40点晶体管输出 (直流供电)

FX2N-64MT-D 输入点:32,32点晶体管输出 (直流供电)

FX2N-48MT-D 输入点:24,24点晶体管输出 (直流供电)

FX2N-32MT-D 输入点:16,16点晶体管输出 (直流供电)

FX2NC-96MT 输入点:48,48点晶体管输出

FX2NC-64MT 输入点:32,32点晶体管输出

FX2NC-32MT 输入点:16,16点晶体管输出

FX2NC-16MT 输入点:8,8点晶体管输出

FX2N-48ER 输入点:24,24 继电器输出

FX2N-48ET 输入点:24,24点晶体管输出

FX2N-32ER 输入点:16,16 继电器输出

FX2N-32ET 输入点:16,16点晶体管输出

FX2N-16EX 输入点:16

FX2N-16EYR 输入点:16 继电器输出

FX2N-16EYT 输入点:16点晶体管输出

FX2N-8ER 输入点:4,4 继电器输出

FX2N-8EX 输入点:8

FX2N-8EYR 输入点:8 继电器输出

FX2N-8EYT 输入点:8点晶体管输出

FX2NC-32EX 输入点:32

FX2NC-32EYT 输入点:32点晶体管输出

FX2NC-16EX 输入点:16

FX2NC-16EYT 输入点:16点晶体管输出

FX2NC-16EX-T 输入点:16

FX2NC-16EYR-T 输入点:8 继电器输出

FX2N-2AD 2通道A/D

FX2N-2DA 2通道D/A

FX2N-2LC 2通道温度控制

FX2N-4AD 4通道A/D

FX2N-4AD-PT 4通道温度输入,铂金电阻

FX2N-4AD-TC 4通道温度输入,热电耦

FX2N-4DA 4通道D/A

FX2N-5A 4 通道A/D, 1通道D/A

FX2N-8AD 8通道A/D

FX2N-1HC 1通道高速计数

FX2N-1PG-E 脉冲定位模块(1通道-100KHz)

FX2N-10GM 1轴位置控制单元

FX2N-10PG 脉冲定位模块(1通道-1MHz)

FX2N-20GM 2轴位置控制单元

E-20TP-E-SET0 编程器(FX2N-10GM 和 FX2N-20GM 用)

E-GM-200CAB 2 米电缆 连接伺服用

E-GMJ2-200CAB1A 2 米电缆 连接MR-J2伺服用

FX2N-1RM-E-SET 凸轮控制器

F2-720RSV RESOLVER

F2-RS-5CAB FX2N-RS-5CAB用电缆

FX2N-RS-5CAB 信号电缆(FX2N-1RM 和 F2-720RSV用)

FX-PCS-VPS/WIN-E 控制单元用编程软件

FX2N-16CCL-M CC-LINK主站模块

FX2N-16LNK-M REMOTE I/O SYSTEM通讯模块

FX2N-32ASI-M AS-INTERFACE通讯模块

FX2N-32CCL CC-LINK本地站模块

FX2N-64CL-M CC-LINK/LT模块

FX2N-20PSU 电源模块(24DC, 2A)

FX2N-232IF RS-232 通讯模块 (1 CH)

FX2N-CNV-IF 电缆适配器(FX2 TO FX2N)

FX2N-8AV-BD 8路电位器

FX2N-232-BD RS-232C通讯板

FX2N-422-BD RS-422通讯板

FX2N-485-BD RS-485通讯板

FX2N-CNV-BC 转换

FX2N-CNV-BD 转换适配器

FX2NC-232-ADP RS232 通讯模块

FX2NC-485-ADP RS485 通讯模块

FX2NC-CNV-IF 接口适配器

FX3U系列

型 号 说 明

FX3U-128MR-ES-A BASE UNIT WITH 64 INPUTS/64 RELAY OUTPUTS

FX3U-80MR-ES-A BASE UNIT WITH 40 INPUTS/40 RELAY OUTPUTS

FX3U-64MR-ES-A BASE UNIT WITH 32 INPUTS/32 RELAY OUTPUTS

FX3U-48MR-ES-A BASE UNIT WITH 24 INPUTS/24 RELAY OUTPUTS

FX3U-32MR-ES-A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RELAY OUTPUTS

FX3U-16MR-ES-A BASE UNIT WITH 8 INPUTS/8 RELAY OUTPUTS

FX3U-80MR-DS BASE UNIT WITH 40 INPUTS/40 RELAY OUTPUTS (DC)

FX3U-64MR-DS BASE UNIT WITH 32 INPUTS/32 RELAY OUTPUTS (DC)

FX3U-48MR-DS BASE UNIT WITH 24 INPUTS/24 RELAY OUTPUTS (DC)

FX3U-32MR-DS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RELAY OUTPUTS (DC)

FX3U-16MR-DS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RELAY OUTPUTS (DC)

FX3U-128MT-ES-A BASE UNIT WITH 64 INPUTS/64 TRANSISTOR OUTPUTS

FX3U-80MT-ES-A BASE UNIT WITH 40 INPUTS/40 TRANSISTOR OUTPUTS

FX3U-64MT-ES-A BASE UNIT WITH 32 INPUTS/32 TRANSISTOR OUTPUTS

FX3U-48MT-ES-A BASE UNIT WITH 24 INPUTS/24 TRANSISTOR OUTPUTS

FX3U-32MT-ES-A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TRANSISTOR OUTPUTS

FX3U-16MT-ES-A BASE UNIT WITH 8 INPUTS/8 TRANSISTOR OUTPUTS

FX3U-80MT-DS BASE UNIT WITH 40 INPUTS/40 RELAY OUTPUTS (DC)

FX3U-64MT-DS BASE UNIT WITH 32 INPUTS/32 RELAY OUTPUTS (DC)

FX3U-48MT-DS BASE UNIT WITH 24 INPUTS/24 RELAY OUTPUTS (DC)

FX3U-32MT-DS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RELAY OUTPUTS (DC)

FX3U-16MT-DS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RELAY OUTPUTS (DC)

FX3UC-32MT-LT BASE UNIT WITH 16 INPUTS/16 TRANSISTOR OUTPUTS

FX3U-232-BD RS-232C SERIAL PORT (1 CH)

FX3U-422-BD RS-422 SERIAL PORT (1 CH)

FX3U-485-BD RS-485 SERIAL PORT (1 CH)

FX3U-CNV-BD FX3U MODULE TRANSFORM UNIT

FX3U-USB-BD USB COMMUNICATION PORT (FOR ALL FX SERIES PLC)

FX3U-2HSY-ADP 2 CHANNELS PULSE TRAIN OUTPUT

FX3U-4AD-ADP 4 CHANNELS A/D

FX3U-4AD-PT-ADP 4 CHANNELS TEMPERATURE INPUTS, PT TYPE

FX3U-4AD-TC-ADP 4 CHANNELS TEMPERATURE INPUTS, THERMAL COUPLE TYPE

FX3U-4DA-ADP 4 CHANNELS D/A

FX3U-4HSX-ADP 4 CHANNELS HIGH SPEED COUNTER

FX3U-232ADP RS232 COMMUNICATION MODULE

FX3U-485ADP RS485 COMMUNICATION MODULE

FX3U-1PSU-5V DC 5V 1A POWER SUPPLY UNIT FOR FX3U SERIES

FX3U-4AD 4 CHANNELS A/D

FX3U-4DA 4 CHANNELS D/A

FX3U-7DM DISPLAY PANEL

FX3U-7DM-HLD DISPLAY PANEL HOLDER

FX3U-20SSC-H 2 CHL SSC-NET MODULE

FX3U-32BL BACKUP BATTERY FOR FX3UC CPU

FX3UC-1PS-5V DC 5V 1A POWER SUPPLY UNIT FOR FX3UC SERIES

FX3UC-4AD 4 CHANNELS A/D (16BIT)

-[存储卡]

FX3U-FLROM-16 16K FLASH ROM MEMORY CASSETTE

FX3U-FLROM-64 64K FLASH ROM MEMORY CASSETTE

FX3U-FLROM-64L 64K PLC PROGRAM TRANSFER UNIT

FX变异系列

型 号 说 明

FX0N-40ER EXTENSION UNIT WITH 24 INPUTS/16 RELAY OUTPUTS

FX0N-40ET EXTENSION UNIT WITH 24 INPUTS/16 TRANSISTOR OUTPUTS

FX0N-3A 2 CHANNEL A/D, 1 CHANNEL D/A

FX0N-30EC EXTENSION CABLE (30CM)

FX0N-65EC EXTENSION CABLE (60CM)

FX0N-32NT-DP PROFIBUS-DP INTERFACE UNIT

F2-40BL BACKUP BATTERY FOR FX CPU

FX-2PIF 2 TO 1 INTERFACE FOR FX-20P-E, DATA ACCESS UNIT AND FX PLC

FX-20P-ADP-KIT OFFLINE PROGRAMMING ADAPTOR

FX-20P-CADP UNIVERSAL ADAPTOR CABLE 0.3M

FX-20P-E-SET0 HANDY PROGRAMMING PANEL FOR FX0S,FX0N,FX2N SERIES CPU

FX-20P-RWM ROM WRITER FOR FX-20P-E

FX-485PC-IF RS232/RS485 CONVERTER

FX-USB-AW USB TO RS422 CONVERTER

GX-DEVELOPER-C PROGRAM SOFTWARE, WINDOW VERSION (GPPW/LLT) - CHIN.

GX-DEVELOPER-E PROGRAM SOFTWARE, WINDOW VERSION (GPPW/LLT) - ENG.

SC-09 RS232/RS422 INTERFACE UNIT

FX-16E-TB TERMINAL BOX FOR 16 INPUTS

FX-32E-TB TERMINAL BOX FOR 32 INPUTS

FX-16EYR-TB TERMINAL BOX FOR 16 RELAY OUTPUTS

FX-16EYS-TB TERMINAL BOX FOR 16 TRAIC OUTPUTS

FX-16EYT-TB TERMINAL BOX FOR 16 TRANSISTOR OUTPUTS

FX-16EYT-H-TB TERMINAL BOX FOR 16 TRANSISTOR OUTPUTS, HIGH CURRENT

FX-16E-150CAB 1.5M CONNECTION CABLE

FX-16E-300CAB 3 M CONNECTION CABLE

FX-16E-500CAB 5 M CONNECTION CABLE

FX-16E-150CAB-R 1.5M CONNECTION CABLE

FX-16E-300CAB-R 3 M CONNECTION CABLE

FX-16E-500CAB-R 5 M CONNECTION CABLE

FX-EEPROM-4 4K EEPROM MEMORY CASSETTE

FX-EEPROM-8 8K EEPROM MEMORY CASSETTE

FX-EEPROM-16 16K EEPROM MEMORY CASSETTE

FX-EPROM-8 8K EPROM MEMORY CASSETTE

FX2N-ROM-E1 INVERTER INSTRUCTION CASSETTE

FX2NC-EEPROM-16 16K EEPROM MEMORY CASSETTE (FX2NC)

Q系列

型 号 功能说明

Q00JCPU CPU,程序容量:8K 步

Q00CPU CPU,程序容量:8K 步

Q01CPU CPU,程序容量:14K 步

Q02CPU CPU,程序容量:28K 步

Q02HCPU CPU,程序容量:28K 步,高速

Q06HCPU CPU,程序容量:60K 步,高速

Q12HCPU CPU,程序容量:124K 步,高速

Q25HCPU CPU,程序容量:252K 步,高速

Q33B 电源 + CPU + 3个Q系列 I/O 插槽

Q35B 电源 + CPU + 5个Q系列 I/O 插槽

Q38B 电源 + CPU + 8个Q系列 I/O 插槽

Q312B 电源 + CPU + 12个Q系列 I/O 插槽

Q63B 电源 + 3个Q系列 I/O 插槽

Q65B 电源 + 5个Q系列 I/O 插槽

Q68B 电源 + 8个Q系列 I/O 插槽

Q612B 电源 + 12个Q系列 I/O 插槽

Q52B 2个Q系列 I/O 插槽(无电源插槽)

Q55B 5个Q系列 I/O 插槽(无电源插槽)

Q61P 100-240VAC 输入 / 5VDC 6A 输出(以前的Q61P-A1和Q61P-A2之合成体)

Q62P 100-240VAC 输入 / 5VDC 3A,24VDC/0.6A 输出

Q63P 24VDC 输入 / 5VDC 6A 输出

Q64P 100-120/200-240VAC 输入 / 5VDC 8.5A 输出

QC05B 0.45m (1.48ft.)

QC06B 0.6m (1.96ft.)

QC12B 1.2m (3.93ft.)

QC30B 3m (9.84ft.)

QC50B 5m (16.4ft.)

QC100B 10m (32.8ft.)

Q6BAT 内存用电池

Q7BAT 大容量电池

Q7BAT-SET 大容量电池,带底座

Q6DIN1 DIN导轨安装适配器,用于Q38B/Q312B/Q68B/Q612B

Q6DIN2 DIN导轨安装适配器,用于Q35B/Q65B

Q6DIN3 DIN导轨安装适配器,用于Q33B/Q63B

Q2MEM-1MBS SRAM 内存卡 容量:1M BYTES

Q2MEM-2MBS SRAM 内存卡 容量:2M BYTES

Q2MEM-2MBF LINEAR FLASH 内存卡 容量:2M BYTES

Q2MEM-4MBF LINEAR FLASH 内存卡 容量:4M BYTES

Q2MEM-8MBA ATA 内存卡 容量:8M BYTES

Q2M2M-16MBA ATA 内存卡 容量:16M BYTES

Q2MEM-32MBA ATA 内存卡 容量:32M BYTES

Q2MEM-BAT Q2MEM-1MBS/Q2MEM-2MBS用电池

Q2MEM-ADP 带标准PCMCIA接口的Q2MEM存储卡用的适配器

信号模块

QX10 100-120VAC/7-8mA,16点

QX28 240VAC,8点

QX40 24VDC/4mA,共阳极,16点

QX40-S1 24VDC,共阳极,16点 (高速)

QX41 24VDC,共阳极,32点

QX41-S1 24VDC,共阳极,32点 (高速)

QX42 24VDC,共阳极,64点

QX42-S1 24VDC,共阳极,64点 (高速)

QX70 5-12VDC,共阴/阳极通用,16点

QX71 5-12VDC,共阴/阳极通用,32点

QX72 5-12VDC,共阴/阳极通用,64点

QX80 24VDC/4mA,共阴极,16点,端子排

QX81 24VDC/4mA,共阴极,32点,连接器

QX82 24VDC/4mA,共阴极,64点,连接器

QX82-S1 24VDC/4mA,共阴极,64点(高速),连接器

QY10 240VAC/24VDC,16点,无保险丝

QY18A 240VAC/24VDC,2A,8点独立输出

QY22 240VAC/0.6A,16点,无保险丝

QY40P 12/24VDC,16点,带短路保护

QY41P 12/24VDC,32点,带短路保护

QY42P 12/24VDC,64点,带短路保护

QY50 12/24VDC,16点,带保险丝

QY68A 5-24VDC,8点,无保险丝

QY70 5/12VDC,16点,无保险丝

QY71 5/12VDC,32点,无保险丝

QY80 12/24VDC,16点,无保险丝

QY81P 12/24VDC ,32点,带短路保护

QH42P 24VDC 共阳极,输入:32点,输出:32点

QX48Y57 24VDC 共阳极 ,输入:8点,输出:7点

A6CON1 32点焊接型 (QX41/42,QY41P/42P)

A6CON2 32点无焊接型 (QX41/42, QY41P/42P)

A6CON3 32点扁平电缆型 (QX41/42,QY41P/42P)

A6CON1E 32点焊接型 (QX81,QY81P)

A6CON2E 32点无焊接型 (QX81,QY81P)

A6CON3E 32点扁平电缆型 (QX81,QY81P)

QI60 16点,响应时间:0FF-ON 0.2ms,ON-OFF 0.3ms 或更短

模拟量模块,功能模块,通讯模块

Q64AD A/D 转换模块:4 通道,电流/电压输入

Q68ADV A/D 转换模块:8 通道,电压输入

Q68ADI A/D 转换模块:8 通道,电流输入

Q62DA D/A 转换模块:2 通道,电流/电压输出

Q64DA D/A 转换模块:4 通道,电流/电压输出

Q68DAV D/A 转换模块:8 通道,电压输出

Q68DAI D/A 转换模块:8 通道,电流输出

Q64AD-GH A/D 转换模块:4 通道,电流/电压输入

Q62AD-DGH A/D 转换模块:2 通道,信息状态功能

Q62DA-FG D/A 转换模块:2 通道,电流/电压输出,输出监控

Q64RD 铂电阻输入模块:4 通道

Q64RD-G 铂电阻输入模块:4 通道(通道间隔离)

Q64TCTT 热电偶输入:4 通道,晶体管输出

Q64TCTTBW 热电偶输入:4 通道,晶体管输出,带断路检测

Q64TCRT 铂电阻输入:4 通道,晶体管输出

Q64TCRTBW 铂电阻输入:4 通道,晶体管输出,带断路检测

Q64TD 热电偶输入模块:4 通道

Q64TDV-GH 热电偶输入模块:4 通道,微电压输入

QD62 2 通道,200kpps,5/12/24VDC 输入,漏型输出

QD62D 2 通道,500kpps,差分输入,漏型输出

QD62E 2 通道,200kpps,5/12/24VDC 输入,源型输出

QD60P8-G 8通道,5/12至24VDC输入,输入过滤设定

QD75P1 1 轴, 集电极开路输出

QD75P2 2 轴, 集电极开路输出

QD75P4 4 轴, 集电极开路输出

QD75D1 1 轴, 差分输出

QD75D2 2 轴, 差分输出

QD75D4 4 轴, 差分输出

QD75M1 1 轴, SSCNET 兼容

QD75M2 2 轴, SSCNET 兼容

QD75M4 4 轴, SSCNET 兼容

QD70P4 4 轴, 脉冲串输出

QD70P8 8 轴, 脉冲串输出

QG60 用于 I/O 糟的空盖

QC30R2 用于个人计算机和 CPU 连接的 RS-232 电缆

Q6HLD-R2 防止RS-232连接线脱落的支架

A6RCON-R75 同轴总线用75欧姆终端电阻

Q6TA32 给32点 I/O 模块用, 0.5MM2 (AWG20)

Q6TA32-TOL 只用于Q6TA32 的工具

Q6TE-18S 用于16点输入输出 0.3~1.5mm2(AWG22~16)

QJ71E71-B2 以太网模块,10BASE-2

QJ71E71-B5 以太网模块,10BASE-5

QJ71E71-100 以太网模块,10BASE-T/10BASE-TX

QJ71LP21-25 MELSECNET/10H 模块,SI/QSI 光纤,双环

QJ71LP21S-25 MELSECNET/10H 模块,SI/QSI 光纤,双环,带外部供电功能

QJ71LP21G MELSECNET/10H 模块,50GI 光纤,双环

QJ71LP21GE MELSECNET/10H 模块,62.5GI 光纤,双环

QJ72LP25-25 MELSECNET/10H 模块,远程站 SI/QSI 光纤

QJ72LP25G MELSECNET/10H 模块,远程站 50GI 光纤

QJ72LP25GE MELSECNET/10H 模块,远程站 62.5GI 光纤

QJ71BR11 MELSECNET/10H 模块,75 同轴电缆, 单总线

QJ72BR15 MELSECNET/10H 模块,远程站 75 同轴电缆

Q80BD-J71LP21-2 MELSECNET/10H 模块,光纤

Q80BD-J71LP21G MELSECNET/10H 模块,SI/QSI/H-PC 光纤

Q80BD-J71BR11 MELSECNET/10H 模块,同轴电缆

QJ61BT11N CC-LINK 模块,主站/本地站

QJ61CL12 CC-LINK/LT,主站

QJ71C24N 串行 RS232C,1通道,RS422/485, 1通道

QJ71C24N-R2 串行 RS232C,2通道

QJ71C24N-R4 串行 RS422/485,2通道

QJ71WS96 Web服务器

QJ71CMO 内置调制解调器,1通道/RS232,1通道

QD51 智能通讯 RS232,2通道

QD51-R24 智能通讯 RS232,1通道,RS422/485,1通道

SW1IVD-AD51HP QD51 软件包

QJ71FL71 FL-NETWORK 模块,10BASE-5/10BASE-T

QJ71FL71-B2 FL-NETWORK 模块,10BASE-2

QJ71AS92 AS-I主站模块

A80BDE-J61BT11 使用PCI总线的计算机CC-LINK接口,主站/本地站

A80BDE-J61BT13 使用PCI总线的计算机CC-LINK接口,本地站

QC06B 0.6m (1.97ft.)

QC12B 1.2m (3.93ft.)

QC30B 3m (9.84ft.)

QC50B 5m (16.39ft.)

QC100B 10m (32.79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