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S通过点位表控制JET-G伺服

楼主(2024-08-23):
大家好!上次我们介绍了三菱的IQ-F系列PLC通过PLCopen来控制JET-G伺服实现定位,还是有部分客户对其中的全局标签设置不太理解。这次,我们再用点位表的方式来控制JEG-G伺服的定位,相信这个方法上手应该更容易了。

一、先设置伺服参数:

根据需要,设定伺服IP地址,例如:192.168.3.10,驱动器面板上的指拨开关选为0。

网络协议设定PN13参数设置为4,表示选用CC-LINK IE Field Basic协议通讯。控制模式PA01.0参数设置为6:定位模式(点设置一览表方式)。如下截图:

通过参数PA04.2、PD01.2来对应设置:伺服强制停止、前后极限信号是否屏蔽。例如没接线时,选择:

定位单位的选择:PT01.2参数。本文就用最常用的mm为单位举例,则定位数据表示的单位为0.001mm。例如定位数据10000,表示10mm。MR-JET-G的编码器分辨率为4194304,假如电机旋转一圈,驱动负载移动距离为10mm,则设置电子齿轮比PA06\07如下:

二、新建PLC工程,配置CC-LINKIE Field Baisc网络。设置举例如下:

对网络中的伺服IP地址设置及刷新地址设置如下:

三、编写通讯连接程序。举例如下:

四、伺服使能

控制字6040为F时,即W201为F时,伺服使能。

五、JOG运行

当控制模式6060赋值为-100时,表示JOG运行模式。事先需赋值JOG速度、加减速度。在速度/加减速度单位选择参数PT01.1为默认的0时,速度单位为0.01转/分钟。例如JOG速度为30000时,电机JOG运行300转/分钟。如下截图:

六、当前位置、速度等的读取。

本案例中将伺服参数PN22.0改为2,表示选用模式3,对应的读取情况举例如下:

七、回原点

当运行模式6060设置为6时表示回原点模式。通过控制字6040变更为1F来触发回原点。关于回原点的模式,可以根据伺服参数PT45来设定,本案例设为37,表示数据设定型回原点。

八、定位

先要设定定位的点位表。在伺服软件“点设置一览表”中进行设置。举例如下:

案例中,第一个点的数据为:目标位置20.000mm,为绝对位置数据,对应电子齿轮比后,刚好对应电机轴旋转2圈。速度为20转/分钟,完成后停留时间3秒后进行下一个点的定位,辅助功能设为1表示绝对定位NO1后,继续运行NO2。若设置为3则表示相对定位NO1后,继续运行NO2的点。完成点位运行后,会有对应M代码的改变,可以通过W10读取,程序截图如下:

九、轴暂停

可以通过控制字的Bit8置ON后暂停。再次启动仍由定位启动来启动运行。

十、LSP\LSN\DOG信号的读取

这些开关量信号可以通过地址60FD,也就是W17读取状态,例如:

十一、关于定位表中的辅助说明,及刷新地址含义,截图说明如下:

怎么样,这个方法很简单了吧,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找我们获取该测试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