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组态王与200Smart通过KepServer通讯

楼主(2024-08-23):
测试环境:Win10、KingView7.5SP3、200Smart V2.5、KepServer6.4
1-200Smart PLC与KepServer通讯配置参考之前写过的文章

Smart200与KepServer通讯
YJHui,公众号:YJHuiSmart200与KepServer通讯

2-配置组态王OPC驱动      选择设备下的OPC服务器,点击新建

      在右侧的OPC服务器列表中选择KepServerEX.V6服务器,点击确定

      注:搜索OPC服务器前要确保KepServer是打开的状态,并且与Smart200 PLC通讯正常

3-创建关联OPC驱动的变量      在OPC驱动下添加变量I、Q、M、V      打开数据词典在右侧新建的驱动OPC驱动中添加变量,点击新建

      创建I类型变量      变量类型:I/O离散,即外部I/O变量bit型。内存离散为内部变量
      连接设备:选择创建的OPC驱动
      寄存器:下拉选择KepServer中与Smart200通讯的驱动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类型选择      读写属性:读写

      寄存器中数据选择:先选KepServer与Smart200通讯的通道--西门子,再选通道下的设备Smart200,最后选设备中关联的地址

      按照上述方法创建Q0.1、M1.0、VW3变量

4-测试数据
      以VW3为例,动画连接中选择模拟值输出,关联VW3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