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控制两台电动机,顺启逆停

楼主(2024-08-23):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不受时间关系影响的顺序启动 逆序停止的小案例
有两台电机的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按下启动按钮先启动电机1 ,电机1启动后按下电机2 的启动按钮才能运行电机2
(2)停止时,必须先停电机2 后再按电机1 的停止按钮才能停电机1
(3)两台电机均可点动控制,点动时不能顺序启动
(4)当电机1 故障后立即停止运行,2S后停止电机2
(5)当电机2 故障后,两台电机均要停止
根据控制要求我们针对需要用到的变量进行IO分配
符号名称
绝对地址
电机1启动
I0.2
电机2启动
I0.3
电机1 停止
I0.4
电机2 停止
I0.5
电机1手动
I0.6
电机2手动
I0.7
电机1故障
I1.0
电机2故障
I1.1
电机1运行
Q0.1
电机2 运行
Q0.3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程序
1、在电机没有故障没有停止的情况下,按下电机1 的启动按钮,电机1运行
2、电机1 启动后,此时按下电机2的启动按钮,电机2 输出运行;
3、如需停止电机1 ,必须先停止电机2 之后,电机1才能停止
4、手动和顺序启动需要互锁,顺序启停没有输出时,可点动对应的电机试机运行
5、当电机1故障后,延时2S停电机2
程序到此编写完成,可根据控制要求下载至实际的PLC进行调试看是否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