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PLC扫描周期执行过程详解

楼主(2024-08-23):
PLC执行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采样阶段,用户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以扫描方式依次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且将其存放在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中。采样阶段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扫描用户程序,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
当用户程序全部扫描完则进入刷新输出阶段,在此阶段,CPU按照I/O映像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对应的外部设备。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PLC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用定时器指令写的两个程序,实现的功能都是按下I0.0,Q0.0以亮0.5S灭0.5S的频率闪烁,按下I0.1停止闪烁。
第一种:
第二种:
初看这两个程序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二种写法更精确,第一种定时器T37是通过T38常闭触点复位,需等到T38定时时间到了后的下一扫描周期才会复位。而第二中写法用T38的常开触点,用复位指令对定时器复位,是在T38定时时间到的同一周期复位的,所以第二中写法更精确,大家在编程过程中需注意指令先后位置,尽量避免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