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西门子200smart使用库指令采集模拟量 ...
手把手教你|西门子200smart使用库指令采集模拟量

楼主(2024-08-23):
硬件:
西门子200smartPLC
网线一根
二线制传感器+24V直流电源
接线端子若干
软件:
安装有STEP 7 MicroWIN SMART V2.6的电脑(模拟量采集库文件)
1.PLC 连接配置
将传感器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按照下图连接好。(2线制传感器)注意正负极
如果使用的是三线制或者4线制的传感器,接线可以参考一下内容:模拟量模块接线 (siemens.com.cn)之后将200smart连接到上位机,主要使用网线将PLC与电脑连接。首先建立通讯:通讯建立时点击界面上方的小电脑图标,选择对应网线连接的有线网卡,即可与PLC建立通讯。
之后进行系统块配置,本次使用AE04模块进行模拟量采集。
配置传感器的类型(电流型,0-20MA,实际中使用的是4-20MA,200smart里面没有,故选择0-20MA)使用几个通道配置几个通道,最好都配置,不用的通道可以短接保护。
2.西门子200smart的模拟量采集程序
使用库指令来实现该功能,一共分为两步:加载库;引用库。
加载库:
下载库文件,在200smart中选择-》库-》打开库文件路径(C:\Users\Public\Documents\Siemens\STEP 7-MicroWIN SMART\Lib)
将下载好的 scale.smartlib 文件放置在库文件夹下,之后刷新库即可看到该库
里面的文件使用ITR即可。RTI为模拟量输出部分使用。
使用说明:
input:AE04中,这块可以为为AIW16、AIW18、AIW20、AIW22四个地址
ISH:27648,20ma在PLC里对应的数字量。
ISL:5530,4ma在PLC里对应的数字量。
OSH:传感器的最大量程,本项目使用0-100摄氏度的传感器,此处设置为100。
OSL:传感器的最小量程,本项目使用0-100摄氏度的传感器,此处设置为0。
完成上述步骤后,连接PLC 和上位机。将程序下载进PLC里面,选择“程序状态”,在PLC里编程来读取压力数值。
该库指令中的S_RTI使用方法与上述库指令类似。按实际配置即可。 程序中读取到正确的数据后,可以使用组态软件将对应的数据展示出来(通信地址:VD0或者VD4,浮点型),此处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