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V2.8新增指令介绍

楼主(2024-08-23):
一、新增两条位逻辑指令,分别是 ALT 指令与 ALTP 指令。
ALT:交替输出指令,当该指令前面的条件接通时,每个扫描周期 ALT 指令上的操作数状态都会发生翻转,当前面条件断开时,ALT指令上的操作数保持断开前最后一个扫描周期的状态。
ALTP:脉冲交替输出指令,当I0.1由不通向导通转换时,Q0.1的状态发生翻转。利用 ALTP 指令可以轻松的实现类似设备一键启停的功能。
二、转换指令
V2.8版本以前的软件,只有16位整数和BCD码之间的转换指令,在2.8版本中新增了32位双整数和32位BCD码之间的转换指令。
双整数和32位BCD码之间的转换
32位BCD码和双整数之间的转换
以前的量程转换指令需要自己编写转换程序,再做成库,现在2.8版本软件直接给我们提供了量程转换程序,集成的转换指令具有更快的执行速度。
量程变换指令
三、数学指令
新增7条数学指令,用于常见的数据处理,可以极大的减轻编程的难度,分别是:
1、取最大值或最小值
根据数据类型不同有字节,整数,双整数和实数的取最大最小值指令,此处以字节为例说明指令的用法,执行该指令,会将VB0开始的10个字节中的最小的值放在VB10中,该值所处的位置放在VW12中,最大的值放在VB14中,最大值所处的位置放在VW16中。
2、取随机值
生成所设定范围内的一个随机值。根据数据类型不同有字节,整数,双整数和实数的取随机值指令,此处以字节为例说明指令的用法,执行该指令,会随机生成一个0到10之间的数值存放在VB0中。
3、数组排序
Sort指令排序给定的数组,并将其写入 OUT 输出。如上图所示指令,将VB0开始的10个字节中的数据按从小到大(MODE为0)的顺序排列,结果放在VB10开始的10个字节中。
4、取数组平均值
将VB0开始的10个字节中的数据平均值算出来存放在VB10。
5、取绝对值(没有字节的取绝对值指令)
6、低通滤波器
选择滤波器0以处理滤波器系数为0.9的AIW16的输入。结果放在AQW18中。
支持 64 路一阶低通滤波器,用于对源数据的滤波处理。
7、反三角函数指令
四、新增 3 条逻辑运算符用于逻辑运算,分别是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