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中控JX300XP系统与smart200 PLC modbus通信案例分享

楼主(2024-08-23):
近期,公司新增加一套消防装置,此装置是由smart200 plc与安装在自控柜上的MCGS触摸屏,进进行显示与操作控制。

♥这是现场控制柜上的触摸屏     由于装置离操作岗位较远,巡检时不方便,公司考虑方案将信号接到操作室。经联系自控柜厂家,要达到此功能大概需要8w多块。     后接受此任务,先用简单方法过渡一下,操作室再加一个触摸屏,通过smart200 plc信号板CM01,485接线,通过modbus协议或者smart200 plc集成com0,。简单编程设计,达到这一功能,这样操作工就在操作室实时观察相关设备参数。

♥这是测试正常的屏

♥这是过渡放在控制室触摸屏的主界面
    通过Modbus RTU通信到中控室(注:使用smart200 plc集成串口通过PPI方式与触摸屏通讯)

♥这是安装在中控室过渡使用的触摸屏全貌
      好了,准备好上述工作,这样工艺操作人员就可以没有太大压力进行消防水站的巡检维护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其信号,有步骤的接入DCS系统(浙江中控的JX300XP系统)        我们先看一下,中控的XP248这个通信卡的介绍吧!

♥如何设置通信模式

这是XP248主控卡的图,我们可以按说明书上设置好跳线。

♥我们选择好跳线,选485跳线。

♥下面是我们编写通信采集算法所需要的功能块说明

   ♥以上,我们了解了XP248主控卡的设置及命令使用方法。我们就按我们的需要,来编程。

1.这是smart200 plc与中控主控卡248通信采集的算法块2.plc为从站,9600-N81-11号站地址回车。3.根据plc点表。我们设置相应的采集模块。

♥由测点清单可知,有模拟量10个,地址40001开始   ⚡  余下的为开关量输入,地址10001开始    ⚡ 我们在通信主控制卡,开关量按1字节对应点表设置,模拟量因为是浮点数,按4字节变量对应设置好。同时设置好报警,趋势记录等参数。⚡流程图按触摸屏上绘制。

♥其实在我以前公众号里已经说过,dcs与plc系统有很大的相同(通)性,触摸屏组态,与dcs组态,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与放大版的区别而已。当您带着比较的眼光来学习二者时,你一定有自然而然的“触类旁通”的感觉!

⚡这是算法块的全局图第一个功能块图,是设置主控卡与plc通信的站地址,相关通信参数

⚡鼠标指针处的FBD,是设置读取数据的从站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位或字节长度。⚡其后的命令,是通信采集的好坏信息,这样我们在编程之前,先尝试写几条短命令,然后编译下装,测试通信是不是正常,不能一上来就写许多命令,导致通信不成功测试时工作量太大。这点要注意一下。

♥这是局部放大图,这个命令就是设置主控卡的通信工作模式⚡它其实与西门子plc的通信命令相仿MBUS_CRTL,MBUS_MSG,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这里我们就要多联想与引申一下。

♥此处是读开关量,1区 ,功能码Func为2
⚡功能码对应的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