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和信捷PLC-MOEDBUS-RTU通讯

楼主(2024-08-24):
MODBUS-RTU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串行通信协议。它主要用于连接工业设备,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s)、传感器和其他仪器仪表。MODBUS-RTU是MODBUS协议的一种形式,用于串行异步通信接口,如RS-232或RS-485。PLC微信交流、学习群
以下是MODBUS-RTU的一些关键特性:
通信介质:MODBUS-RTU通常使用RS-485物理层,因为它能够支持较长距离的传输,并且可以连接多个设备(最多32个从站)。
数据格式:MODBUS-RTU的数据帧以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结束,中间包含地址字段、功能代码、数据长度、数据域和CRC校验码。
地址和功能码:每个从站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功能码定义了请求或响应的动作类型,例如读取寄存器、写入寄存器等。
错误检测:MODBUS-RTU使用循环冗余校验(CRC)来检测传输错误。
主从架构:MODBUS-RTU采用主从架构,即只有一个主设备发起请求,而从设备响应请求。
一、西门子1200MODBUS-RTU通讯
要让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MODBUS-RTU协议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您需要遵循一系列的步骤来配置硬件和软件。以下是基本的步骤概览:
硬件准备
选择合适的PLC:确保您使用的是支持MODBUS-RTU的S7-1200 CPU型号。
通信模块:对于MODBUS-RTU通信,您需要使用CM1241 RS485模块。确保您拥有正确的模块并安装在PLC上。
连接线缆:根据您的应用,您可能需要RS-485线缆来连接PLC和目标设备。
软件配置
安装必要的软件:确保您已经安装了最新的STEP 7 Professional软件。
创建新项目:打开STEP 7 Professional,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添加CPU:在项目中添加您使用的S7-1200 CPU。
配置通信模块:
打开硬件目录,找到“通信模块”->“点到点”->“CM1241(RS485)”。
将CM1241 RS485模块拖放到CPU左侧的插槽中。
设置通信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等。这些参数需要与目标设备匹配。
编程与测试
编写程序:
使用MODBUS-RTU指令(如MB_RCV、MB_SEND等)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配置主站和从站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和数量等。
模拟测试:
可以使用Modbus模拟软件(如ModSim)来模拟MODBUS-RTU设备,以便测试通信。
现场测试:
连接实际的目标设备,进行现场测试以确认通信正常。
(一)、1200程序配置(主站)
(1)、初始化
(2)、读写轮询定时器触发
(3)、温度湿度485读写
(4)、读信捷
(4)、写信捷
(5)、数据监视
(二)、信捷PLC(从站)
信捷的产品如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Remote Terminal Units)通讯协议,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工业标准协议,用于连接工业设备以便进行数据交换。
Modbus RTU 特点:
传输方式:通常通过RS-485物理层进行传输。
协议特性:Modbus RTU是一种串行通讯协议,使用固定的帧格式进行数据传输。
设备角色:分为Master(主设备)和Slave(从设备)。主设备发起请求,从设备响应。
地址分配:每个从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通常为1至247)。
功能码:用于指定不同类型的操作,如读取寄存器、写入数据等。
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
PLC与触摸屏: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HMI),可以通过Modbus RTU读取PLC中的数据,并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可以向PLC写入数据。
PLC与变频器:PLC可以通过Modbus RTU协议读取变频器的状态信息,或者设置变频器的运行参数。
多台PLC之间的通讯:一台PLC可以作为主站与其他作为从站的PLC进行通讯。
Modbus RTU功能码示例:
01 (0x01):读线圈状态
02 (0x02):读输入状态
03 (0x03):读保持寄存器
04 (0x04):读输入寄存器
05 (0x05):强制单个线圈
06 (0x06):预置单个寄存器
0F (0x0F):强制多个线圈
10 (0x10):预置多个寄存器
配置步骤(示例):
设置物理层:配置RS-485接口,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分配地址:为主站和从站分配唯一的设备地址。
编写程序:在PLC中编写Modbus RTU通讯程序,包括发送请求和处理响应。
配置触摸屏或上位机软件:设置触摸屏或PC上的软件以匹配PLC的配置。
(1)、从站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