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如何示教程序动作,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
FANUC机器人如何示教程序动作,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楼主(2024-08-24):
在工业自动化中,随着多品牌机器人的不断发展,价格上已不再是大部分企业不可接受的存在,看着机器人程序自动运行,很多人感觉很难,不会写,今天就来实际演示如何去写一段动作指令程序。
首先,需要会手动移动机器人,对于FANUC机器人的手动操作,需要将控制柜的钥匙开关切换到T1或T2模式,示教器有效开关切为ON状态,如下图所示:
在进行手动操作时不太熟练情况下,简易用T1模式,移动速度<250mm/s更加安全,熟练度很高可采用T2模式,但是速率简易控制在30%以下。
按示教器背面的Deadman开关,同时按shift键+轴键(J1/J2/J3/J4/J5/J6)可手动移动机器人,如下图所示:
下面先新建一个程序名,方法可参看前面一篇文章内容,这里不作赘述,新建完成后进入按【ENTER】键,进入程序编辑界面,此时程序内无任何动作指令;
此时假设我们要使机器人按下图所示的,先从机器人的原点移动到A点,然后再移动B点;
只需要手动移动机器人使机器人的前端执行器到达目标点,此时在程序编辑界面,按【点】键,弹出动作指令语句,如下图所示:
此时,只需要选择其中的一条指令,按【ENTER】键即可将动作指令插入程序界面内,如下图所示:
此动作指令自动记录当前位置数据信息,其中:
J:表示关节运动类型;
@:表示机器人当前在此位置处;
P[1]:机器人的目标点位置编号;
100%:表示机器人的运动速度;
FINE:表示机器人的定位类型;
关于此动作指令的详细介绍及用法,参考前一篇文章内容。
记录完此目标点后,再次手动移动机器人到达B点,如下图所示:
同样的方法,按【点】键在弹出的动作指令语句中选择一条插入程序内,如下所示:
此动作指令中,L:表示直线运动类型。
然后,再手动移动机器人分别记录两个安全点,一个为到达A点前的安全点,另一个为离开B点的安全点。A点的安全点需要在A点前执行,所以需要在P[1]点前面插入一行,用于记录A点的安全点。
将光标移动到P[1]点行,按下面【>】翻页键,找到【编辑】键,按【编辑】键,在弹出的编辑功能菜单列表中,选择【插入】,按【ENTER】键即可弹出,插入多好行的指令,如下图所示:
此时,按数字键决定插入几行,数字输入完毕后,按【ENTER】键即可,如下图所示:
插入完成后,再次手动移动机器人同上述方法记录A点的安全点,如下图所示:
B点的安全点,因是由B点远离,故为在B点之后执行,将光标直接移动到最后一行,手动移动机器人记录一个B点的安全位置,如下所示:
此时,我们就完成一个机器人简单的动作控制程序,然后从第一行开始运行就可以看效果了。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579542738942689280
看完是不是感觉超级简单呢,有没有想学机器人编程的冲动呢?行动起来编写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机器人程序吧!
觉得有用的小伙伴,帮忙点点关注哦,点在看,分享让更多的人一起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