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压供水实际案例分享

楼主(2024-08-24):
一、控制盘各电气元件说明,如下图所示:

·1电源总开关:向上打开,向下关闭;

·2控制电及PLC电源开关:由左→右依次为AC220V、24V入线、插座电、PLC电源、DC24V;

·3保险丝:由左→右依次为插座、AC220V、DC24V;

·4直流24V电源;

·5变频器:3L水泵控制变频器;

·6控制器:PLC;

·7模块:外部压力表数据采集+变频器频率控制输出;

·8压力表反馈接线端子排:压力表电压DC10V,由变频器提供;

·9变频器输入/输出开关:QA1→3L水泵变频器电源开关,QA2→4L水泵变频器电源开关,QA3→3L变频器输出电源开关,QA4→4L变频器输出电源开关;

·10中间继电器:水泵接触器控制线;

·11导热板:防止下面变频器热风吹上面变频器;

·12变频器:4L水泵控制变频器;

·13水泵接触器:由左→右依次为启动3L水泵,启动3L备用水泵,启动4L备用水泵,启动4L水泵;

·14接线端子:PLC输出信号线;

二、操作界面各按键说明,如下图所示:

三、开机操作步骤:

3.1、打开总电源开关,控制电源开关,状态如下图所示:

3.2、打开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源开关,QA1-QA4向上推,接通电源后变频器LED窗口亮起:

3.3、检查外部水泵阀门都已打开,切换为水箱水泵管道,可根据管道标识切换:

3.4、拔起急停按钮,打开操作界面补水阀(图示阀门水平状态),等待补水:

3.5、待水箱液位到达安全水位下限有信号(背景色变为蓝色)时,可开启产线水泵(自动保护液位低于下限时水泵自动停止),否则将无法开启水泵:

3.6、按操作界面的“设定开”

按钮,输入权限:

账户:11    密码:11111111,设定按钮禁止状态解除,如下图所示:

输入打开操作界面的两条线变频器开关:如变频器“3L关”状态变为“3L开”,则为开启状态,也可单独开启一条线:

3.7、模式切换:设定控制压力标准4.0Kg/cm²

3.7.1、在默认状态下采用高低速控制模式,水泵在两个恒定的速度之间切换;

3.7.2、将模式切换开关由“PID关”状态切换为“PID开”状态,将开启自动调节模式,如下图所示操作设定:

3.8、完成以上设定操作后,按操作界面的启动按钮状态由“停止”变为“启动”,如下图所示:

3.9、启动后在操作界面上将看到压力曲线出线,开启自动调节时,压力曲线慢慢靠近目标值,直至与目标值重合,如下图所示:

注意:变频器的输出开关(QA3/QA4)必须在启动变频器输出前开启,否则变频器突然满负载运行将导致变频器损坏。控制上接触器与变频器的动作顺序已做防愚,接触器动作2S后变频器才可输出。

3.10、备用水泵开启 :

当某一条线的水泵异常故障时,可切换备用水泵供水,如3L水泵故障时,先将外部管路切换为备用水泵管路:

按操作界面备用泵开启按钮状态“3L关”变为“3L开”,此时3L将变为备用水泵供水,待3L水泵维修后切回原控制供水:

PS:3L和4L采用同一个备用水泵,所以不能同时切换备用水泵,控制已做防愚。

来看一下实际调压效果: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598395649470627845
变频器理论上不允许在输出侧加接触器,变频器已经输出,电机不是从0Hz开始启动,导致变频器报警,甚至损坏变频器,所以一定要用接触器时需要先使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延时合适时间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