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外部倍率选择功能

楼主(2024-08-24):
      外部倍率选择功能是靠外部数字信号I/O的ON/OFF状态切换来切换速度倍率的一种功能。在FAUNC机器人中是通过两个DI输入信号的组合来设定的。如下图所示:

设定功能要生效必须,将【DI速度选择功能】改为启用状态,并且控制方式为遥控状态。如下所示:

设定方式,通过依次按【MENU】-【设置】-【DI速度设置】键,来进入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设定界面,第一行启用/禁用状态必须在【信号1】和【信号2】设定完毕的情况下才能切换,如下所示:

模式:可以用DI数字输入信号或GI组输入信号,将光标移动至模式行后的信号输入处,按【选择】键打开信号类型选择列表,如下图所示:

如果设定为DI数字输入信号,FANUC机器人系统默认需要2个DI信号来进行组合,第3/4行数字输入信号后面的[ON][OFF]代表此信号的当前状态,组合方式为默认的组合,但是倍率可自行更改,如下图所示:

此处的两个信号可以与外围的一些状态进行联控,比如与安全围栏进行联控,只有当人员不在机器人作业范围内,并且安全围栏已关闭好,两个信号DI[9]和DI[10]都为ON此时才能以100%的速率运行。

当此倍率选择功能开启后:

1、示教器上的倍率变更键将失效,即使按倍率变更键,速度倍率也不会变化;

2、程序中如果有倍率变更指令也无法生效;

3、设定完成后的DI输入信号点无法变更,设定数值也无法变更,如果要改变设定的倍率值,需要先将【DI速度选择功能】切换为“无效”;

4、当断电重启时,已经设定有效的情况下,开机后会按之前的倍率启动;

5、如果将两个输入信号设定一样,组合将变为只有两个ON和两个OFF状态组合,倍率设定也就只剩下两种选择;

6、如果遥控条件变更后,此倍率选择功能失效,但是在未使用示教器的倍率变更键或执行倍率变更指令前,机器人还会按原来的此功能失效时的倍率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