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的手动操作详解

楼主(2024-08-24):
      此处的手动操作并非字面的手动操作,如果认为是手动操作各个轴动作,那就完全被骗了。下面先来看一下FANUC机器人系统中的手动操作在什么地方进入,如下图:

其实在FANUC机器人中,手动操作是☞通过宏设定将控制机器人的程序分配到手动操作界面,然后通过示教器手动操作机器人。在常见的搬运系统中,经常用来设定目标位置工件的取放。

下面来看一下如何设定:

可通过示教器的快捷键【TOOL1】、【TOOL2】或依次按键【MENU】-【手动操作】打开手动操作界面,路径如下图所示:

但是两种打开方式有微小差别,通过【MENU】菜单可进入合二为一的界面,但是通过【TOOL】快捷键只能单独进入分别的手动操作界面:

在未进行设定前,手动操作界面的指令显示状态【未设定】,此时指令将无法执行,需要我们先设定宏程序。

依次按键【MENU】-【设定】-【宏】来打开宏设定,如下图所示:

在宏命令界面,可以看到默认的6条与手动操作界面名称一样的指令,刚开始程序列为空,代表未进行宏命令设定,如下图所示:

将光标移动到要设定的指令名称行,程序列,按下面的【选择】键,弹出可以用于设定为宏命令的程序列表,选择一个要设定的程序,也可在下面按键进行切换其他程序,如下图所示:

程序师:机器人系统中的TP程序;

宏指令:系统自带的宏程序或后续用户自行加入的宏程序;

KAREL:KAREL类型程序,类似汇编语言程序;

条件:设定执行条件;

设定好的宏命令就可以在手动操作界面进行显示:

设定后的手动操作指令名,后面状态显示栏变为空,代表设定完毕,按提示按【shift】+【执行】组合键,可执行当前已设定好的手动操作指令。

同时,在主程序中,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对宏程序的调用。

执行手动操作的条件,示教器必须在有效状态下,同时要注意周边的安全,特别是不可以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