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I/O的手动控制

楼主(2024-08-24):
在机器人的应用中,I/O是机器人与外部设备之间进行状态交换,命令执行的重要依据,但是在硬件接线未完成前信号无法进行交换,要测试某些功能或程式时就需要用到手动控制。

机器人I/O的手动控制就是在程序执行前,与外围设备之间进行信号交接动作,可以进行手动操作的功能有:

强制输出、模拟输入输出、等待解除。

强制输出:也就是把数字信号手动切换到ON/OFF状态。对于组信号输出进行模拟时需要设定一个数值。

依次按键【MENU】键,【I/O】-【数字】打开数字I/O界面,如下所示:

在数字I/O界面选中一个数字输出信号,将光标移动到状态栏,通过按下面的【ON】或【OFF】键,切换数字输出信号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PS:对于数字I/O输出信号,如果已与外部链接,在进行状态强制切换时,需要确认外部的状态,防止造成安全问题。

模拟输入/输出:就是忽略外部信号的输入、输出状态,单独通过机器人内部进行信号模拟的动作。

可进行模拟操作的信号有:数字I/0、模拟I/O、组I/O、机器人I/O,I/O信号后面有“U”标示的。

以数字I/O为例,依次按键【MENU】-【I/O】-【数字】打开数字I/O界面,然后将光标移动到其中一个I/O行,模拟列,按下方的【模拟】【解除】键,变更模拟I/O有效与无效,然后将光标移动到状态列,通过【ON】【OFF】键变更状态,如下图所示:

组I/O的模拟:以上述同样的操作进入【组I/O】界面,然后选中一个组输入I/O,输入一个数值则代表一个状态,如下图所示:

等待解除:在机器人执行程序时,遇到等待指令某个信号状态,解除等待后跳过等待信号的过程。如下程序事例:

当程序执行到等待DI【11】信号状态为ON 时,此时按辅助菜单【解除等待】,程序将自动跳过等待指令,光标移动到等待指令后的一行,并停止运行,待再次启动后继续从后面一条动作指令开始执行,如下图所示:

需要注意,在进行以上操作前需要先对模拟的I/O信号进行分配,不然未分配的I/O信号都为※号,无效状态,不可操作。

对于I/O信号的分配可参考之前文章分享内容,附链接:

《FANUC机器人I/O分配详解》

当需要自动正常运行是记得将所有的模拟信号关闭,否则将影响机器人运行时与外部信号的交接,也可以在系统中进行自动设定,当有模拟信号开启时,强制无法自动运行。这样可以防止出现安全事故或设备损坏。

以上关于手动强制信号输出在程序测试时比较方便,可尝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