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程序的测试运转

楼主(2024-08-24):
对于已经编写好的机器人程序进行自动运行前,测试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防止人员或设备的安全。

测试运行有两种方式:

1、对程序进行逐步的运行测试:这种方式需要借助示教器进行,也就是手动运行。

2、对程序进行连续运行测试:此方式可通过示教器或控制柜操作按钮进行,程序由选择的第一行开始直到程序结束。

逐步测试方式:

通过示教器上的模式开关,先将示教器切换为有效状态;

然后按示教器的【STEP】键,键机器人切为单步运行模式;

通过控制柜操作面板执行测试运转:

1、示教器的有效开关关闭;

2、在系统配置页面中,设定启动方式为“本地方式”;

3、外围设备I/O的*SFSPD必须为ON;

设定方法:

依次按【MENU】键,选择【试运行】,如下图所示:

打开试运行设定界面,如下所示:

组动作:如果组动作“启用”,机器人会正常执行动作指令;如果组动作“禁用”,机器人会忽略所有的动作指令。

如上图所示,当组动作“禁用”时,相当于锁定状态,此时机器人的SYSRDY输出一直为ON状态,此时即使伺服电机电源未接通,也可按复位键,消除报警信息,此时即使按急停按钮也可以消除报警。

机器人处于锁定状态,虽然程序在运行,但是机器人实际不会动作。

数字/模拟I/O:如果设定为“禁用”状态,机器人就不再通过数字I/O、模拟I/O等与外部进行信号交接,并且内部的所有I/O都被变为模拟(S)状态,在【数字/模拟I/O】切换为“启用”之前,所有模拟状态的I/O无法解除模拟状态;

对于外部输入/输出信号UOP的状态,会保持切换“禁用”时的状态,只有通过手动强制变更的方式变化。再次将“禁用”改为“启用”时才能解除信号的模拟状态;

单步命令执行方式:

单步命令执行方式有四种,

每个命令:是对每一行程序执行后暂停;

每个动作:是对每一个动作执行后暂停;

每个程序:和每个命令类似,对于调用指令无效;

TP&动作:对于动作指令以外的KAREL指令无效;

单步执行路径节点:此设定主要针对KAREL的“MOVE ALONG”指令在每个节点都暂停。

需要进行试动作时,可根据以上说明进行设定对应的功能。

在进行手动逐步测试时按【shift】+【FWD】键时,程序按步鄹一步一步向下执行,执行完每个动作指令后,示教器的光标会停在下一行的位置,执行完的动作指令前面会出现一个“@”符号。

对于调用指令会跳入程序的第一行,但是对于圆弧动作指令,中间停止的位置非圆弧中间路径点。

在使用【shift】+【BWD】后退指令时需要注意:后退指令遇到跳转指令时,无法执行将直接按跳转指令前的一行。并且对于附加指令也无法执行。但是当在子程序中执行后退命令时,在两个程序的交接处,机器人可以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

特别是在执行程序后退命令是需要注意安全,跳过的子程序动作命令可能会导致机器人的大幅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