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程序的停止与恢复

楼主(2024-08-24):
机器人程序的停止:也就是使运行中的程序停止。

程序停止运行的原因和方法有很多,如异常机器人报警导致,人为的强制停止运行。在使机器人停止的过程中分两种情况:

1、机器人减速停止,对机器人来说属于正常的停止;

2、机器人突然停止,此时会听到机构部分的卡顿声,这种停止一般对机器人的机构是不友好的,如突然按紧急停止按钮的突发情况。

以上两种情况都会使程序停止,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程序停止多为可控情况下进行,这时一般都会按机器人减速停止的方式。此时程序停止的状态又会分两种:

强制结束:执行中的程序已经结束的状态,示教器界面上会显示中止中,如果程序中又调用子程序,并且正在执行子程序中,再次由停止位置启动将无法返回主程序逻辑中:

暂停:程序只是被暂时停止,程序处于中断状态,示教器上会显示“暂停”提示。当再次启动时,会按停止前的程序继续执行,存在调用的情况也会执行原有的程序逻辑。

在暂停中的程序状态下,如果要执行其他程序,需先强制停止暂停中的程序,才可更换执行程序,否则会报提示信息“XX程序执行中”。

在实际应用中,更多的采用人为停止程序,方法有以下几种:

1、按示教器、控制柜的急停按钮、安全开关、还可以通过外部I/O的IMSTP信号输入。

2、示教器的HOLD按钮、外部I/O的HOLD信号输入。

3、示教器的辅助菜单“中止程序”,外部I/O的CSTOPI信号。

当按急停按钮停止时,机器人都会立即停止。并且最好复位后再次重新执行程序(在实际应用中,按急停会导致外围配合设备复位,交换信号会丢失)。

急停按下对应报警信息:

HLOD键暂停程序,按示教器【RESET】复位键后可继续启动。

外部I/O停止方法,参考之前文章关于I/O用法,附链接:

《FANUC机器人I/O用法详解》

PS:机器人的安全急停、暂停、安全信号均为双回路控制,接线按图纸要求,确保安全。

觉得有用点点关注、点点在看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一起学习!

有需要也可加微号:yuyi_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