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坐标系变更转换,程序照常执行

楼主(2024-08-24):
在机器人编程时,会发现坐标系选择错误程序将无法执行,特别是辛苦刚现场写完的程序,骂人的冲动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招,变更坐标系后程序还能执行。

在进行坐标系变更转换时有两种情况:

1、工具坐标系变更转换功能:更改位置数据中的工具坐标系编号;

2、用户坐标系变更转换功能:更改位置数据中的用户坐标系编号;

工具变更转换功能,在使用前必须要先选定一个要进行转换的程序。

依次按键【MENU】显示菜单画面,选择【使用工具】-【工具偏移】打开转换画面,如下图所示路径:

打开工具转换界面后,如下所示:

显示当前要转换的程序名:可按【选择】键变更其他程序;

要转换的范围:如果设定为整体转换,无需设定【开始行】和【结束行】;只有选择【部分】转换时,才可以选定范围,如下图所示:

设定好后,是否要生成新程序,还是覆盖原程序,在【新程序】名处进行修改,完成后按【shift】+向下箭头键,进入工具转换界面,如下图所示:

输入原工具坐标系编号,新的工具坐标系编号,转换类型可选择TCP固定或机器人固定,如下图所示:

选定以上设定后,按【执行】键开始转换,覆盖原程序或生成新程序。

要取消转换:按【>】翻页键,找到【清除】键,按清除即可将转换清除,如下图所示:

工具坐标变更前后对比,转换前下图所示:

变更转换后:

以TCP固定方式转换的,可以看出机器人的TCP中心点动作几乎无差异,解除程序报错不执行问题。

用户坐标系变更转换

按【MENU】菜单键,选择【实用工具】-【坐标系偏移】,如下所示:

用户坐标系变更转换程序界面,与上述工具类似不在赘述,如下图所示:

同样的设定完后,按【shift】+向↓箭头进入坐标系变更界面:

输入前后用户坐标系编号,选择是否要转换位置数据,然后执行转换。

看转换前后的同一个位置编号位置数据,虽然前后的位置数据一样,但是他们所对应的用户坐标系是不一样的,数据一样是因为我没有设置用户坐标系。执行程序时还是要选择其对应的用户坐标系才可运行。

坐标系变更转换功能对编程时有很大帮助,可覆盖也可生成新程序。对实际编程时效率有很大提升。

觉得有用点点关注、点点在看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一起学习!

有需要也可加微号:yuyi_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