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修改控制指令

楼主(2024-08-24):
在FANUC机器人编程中,控制指令是机器人与外部进行交互的通道,双方之间进行状态确认,动作执行先后的判定依据,在AFNUC机器人系统中常用的控制指令:等待、数字I/O、句法、变量更改等。如下图所示:

修改其他控制指令(演示部分修改操作)

1、选中要修改的程序,并进入程序的编辑界面;将光标移动到要修改的指令行对应的要素上,比如WAIT指令中数字I/O的编号或状态,如下所示:

2、光标移动到编号上后,示教器下方会出现对应可操作的键:

【直接】:采用数字键盘直接输入数值变更编号,输入完成按【ENTER】键;

【间接】:采用数值寄存器代替实际数字编号,编号通过寄存器的值决定实现变址;按【间接】键后图示:

3、修改信号I/O的状态;光标移动到信号状态表示上,示教器下方出现【选择】键,如下所示:

4、信号状态的表达方式列表如下所示;可直接通过ON/OFF表示,也可读取脉冲,间接表示,与其他I/O信号互联。

5、修改完毕后,可修改判定方式,光标移动到判定方式“=”符号上,按【选择】键显示可变更判定逻辑符号,=:等于;<>:不等于;如下图所示:

6、关于I/O的使用与上述操作基本一致,表更I/O的种类在列表中直接选中即可;

7、修改附加控制指令;将光标移动至带有附加控制指令行,此处以超时标签为例,如下所示:

8、将光标移动到超时标签指令,跳转标签上,示教器下方自动出现操作按键,如下图所示:

此处的操作键与上述关于I/O修改的一致,不再赘述;

直接演示不同操作,按【选择】键,出现可变更的操作列表,如下图所示

无限期:取消超时标签指令,选中按下后指令消失;

AND:“与”指令,将超时标签变更为‘与’逻辑,此处就是需要满足DI[10]为ON同时还需要满足‘与’后面的条件;

OR:‘或’指令,此处只需要满足DI[10]条件和‘或’指令后面的条件之一就可以;

9、超时标签一般与后面的UALM[]用户报警同时使用,当超时标签指令触发时,触发用户报警使机器人减速停止,如下图所示:

关于超时标签,用户报警的详细操作附之前文章链接:

《FANUC机器人编程中常用的其他指令》

觉得有用点点关注,分享给更多的人,一起交流学习!也可私信加微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