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程序修改-数据变换

楼主(2024-08-24):
在FANUC机器人编程时,除了示教时将机器人位置数据直接存在P[]中,速度直接设定数值外还可以采用寄存器的方式。如下所示:

关于《位置寄存器PR[]和数值寄存器R[]》的用法可参阅之前文章链接:

当需要使用寄存器时,可按下方式操作。

在程序编辑界面,将光标移动至要修改的动作指令行对应的位置点P[]上,按【选择】键,打开寄存器选用列表,如下图所示路径:

在打开的寄存器选择界面,选中位置寄存器PR[],直接按【ENTER】确认键即可将位置数据点P[3]更换为PR[]位置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但是,刚变更的位置寄存器是没有编号的,如下图所示:

在输入编号时,需采用示教器的数字键直接输入位置寄存器编号,输入完毕后直接按【ENTER】确认键,完成位置寄存器的变更,如下图所示:

PS:用位置寄存器替代实际位置时,需要对使用的位置寄存器进行示教,否则将按默认的0数据执行,也就是机器人的零点位置。

如果要将位置寄存器取消,恢复为P[],与上述的操作方式一样,变更后重新示教位置点即可。

动作指令速度采用数值寄存器替代

同样,在编辑界面,将光标移动到要修改行的速度上,按【R寄存器】键,如下所示:

变更速度为数值寄存器后,速度变为R[]待输入具体寄存器编号,此时可直接输入数值,下方按键也可使用嵌套的方式间接指定编号,如下图所示:

当变更动作指令目标点为位置寄存器、速度为数值寄存器时,此目标点就由寄存器数值内容决定移动属性,如下图所示:

位置寄存器遵从加减运算,数值寄存器也可进行四则运算。

动作指令速度要变更回直接数值,同样光标选择速度处寄存器,按下面的【速度】键即可,如下图所示:

寄存器的运用:寄存器可参与一些运算,所以在进行复杂的逻辑控制时会使用到,提升编程的方便性以及安全性。

寄存器的使用比较灵活多变,可参与的控制也比较多,例如IF语句,FOR语句等。具体的使用方式要根据实际的项目案例而定。

关注我,每天学习一点自动化内容,积少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