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修改程序

楼主(2024-08-24):
前面一篇文章关于程序的编程,点位示教,那么当我们在示教位置数据时发现示教错误,这时就需要进行程序修改。

程序修改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选择程序、修改动作指令、修改控制指令、程序指令的编辑操作等。

此处先针对上篇示教动作位置数据出错时的动作指令修改。

选择程序

在进行动作指令示教修改时,需要先选择好要修改的程序。

按【MENU】菜单键,在弹出的界面选择【一栏】可切换至所有程序列表界面,如下图所示:

也可直接按【SELECT】选择键,切换至程序列表界面。

在程序一栏界面,将光标移动到要修改的程序名行,按【ENTER】键即可进入要修改的程序内,如下所示:

修改位置数据

当发现示教的原位置不合适,想要修改,比如图示想要将原位置压低一些,这时只需要手动移动机器人将机器人移动到想要变更的位置,然后按示教器的组合键【shift】+【修正位置】键即可将新的位置数据替代原数据:

修改动作指令要素

除了位置数据修改外,当选择动作类型、移动速度、定位类型不合适时进行修改,需要将光标移动到动作类型上,按【选择】键可弹出可变更动作类型选项列表,如下图所示:

比如此除事例,机器人要沿着托盘的边缘动作,需要采用直线L动作类型,那么就需要将关节J变更为直线L。

当发现示教时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太快了,那么就将光标移动至速度处,同样按【选择】键选择速度单位,小键盘数字键直接输入速度值,如下所示:

定位类型变更:向目标位置移动时,需要精准的到达目标位置,但是在示教时选用了CNT,那么将光标移动至定位类型处,按【选择】键,选择弹出列表中的FINE类型,按【ENTER】键即可变更定位类型,如下图所示:

但是,如果在一些不需要精准到达目标位置,可选用 CNT定位类型来提高机器人的运动效率。

以上就是关于程序动作修改的内容,按此即可完成对程序动作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