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如何修改标准动作指令语句

楼主(2024-08-24):
标准动作指令

在进行机器人动作编程时,我们需要将机器人的动作记录下来,其中包含要执行的动作类型、移动速度、定位类型等。系统提供的默认的动作指令语句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动作指令语句。

此标准动作指令总计4条,在机器人编程界面按F1【点】键可显示出标准动作指令一栏,如下图所示:

修改标准动作指令语句

要修改标准动作指令 语句,必须在程序编辑界面,示教器要在手动开启状态,编辑界面如下图所示:

按上述说明,按【点】键即可打开标准动作指令列表,在此列表一栏再次按F1【标准】键,即可进入标准动作指令语句编辑界面,如下所示:

注意看标准动作指令与实际动作指令差异:

标准动作指令编辑界面:显示的动作指令都无序号P[];只是提供一个记录动作信息的模版,无实际意义;

实际记录的动作指令:都记录有序号P[n];记录机器人的实际动作命令,代表着空间内的一个位置;

进入标准动作指令编辑界面后,移动光标☞任意一条指令上,对于选中动作类型和定位类型下方会出现【选择】键,按此键后会弹出可变更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当光标移动☞动作速度时,可通过示教器的数字键盘直接输入数值变更标准动作速度项,按【选择】键时,可弹出修改标准动作指令速度单位界面,如下图所示:

PS:速度单位:对于关节运动J的运动速度:%、SEC、MSEC;

对于直线运动L的运动速度:无%选项;

下面随意修改几条来看一下效果,修改完后,按【完成】键系统会自动保存并退出编辑界面,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毕后,当再次在程序编辑界面,按【点】键时,标准动作指令就变为了我们修改后的样子,如下图所示:

此修改可方便编程,大量重复的动作指令。也可直接用默认的标准动作指令语句。完全根据个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