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编程之-创建程序

楼主(2024-08-24):
在进行编程是首先要创建一个程序,对于程序的建立一般需要进行如下处理:

1、建立一个符合规则的程序名和设定程序详细信息;

2、修改标准指令语句,如标准运动指令和标准弧焊指令;

3、示教运动指令;

4、示教各类动作指令(如点焊、码垛、弧焊等)和各类控制指令;

创建一个新空程序,如下图所示:

注意程序名的规则:程序名是由36个字符以下的英文数字、记号等构成,不同程序之间必须做区分。

设定程序的详细信息

程式名:用于记录当前要执行一批动作程序;

子类型:用于变更程序的子类型,选择此项按【选择】键可变更;

注释:对程序进行备注,最多可输入16个字符,支持中文;

组掩码:指程序中进行控制的组掩码,单个6轴机器人时,通常就是图中默认状态,也可取消组掩码,程序变为单纯逻辑控制;

写保护:打开时禁止修改程序;

修改标准指令语句

动作指令包含以下信息:动作类型、移动速度、定位类型等。

在程序编辑窗口,按F1【点】键,可弹出标准动作指令一栏界面:

修改标准动作指令语句:

在标准动作指令列表按【标准】键,进入标准动作指令修改界面:

通过按箭头键上下左右“→”,移动光标到各个指令动作类型、速度、定位类型上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按下面【完成】键,标准动作指令及修改完毕,是否修改要根据实际编程时动作重复度。

示教运动指令

运动指令时用于让机器人以指定的动作类型、移动速度、定位类型在机器人范围内运动的命令。

动作指令包含的主要要素有以下内容:

1、动作类型:使机器人向目标点移动的轨迹类型,如关节、直线、圆弧;

2、位置变量:用于存储机器人的位置数据,可以是P[]点,也可用位置寄存器等;

3、移动速度:指定机器人向目标位置移动的快慢;

4、定位类型:在FANUC机器人中只有两种定位类型,FINE和CNT;精确定位和绕过目标点;

5、附加指令:与运动指令同步执行;

示教逻辑控制

逻辑控制指机器人与外围设备之间的运行交互,涉及I/O信号的设定使用,机器人自身程序运行逻辑顺序等,如IF指令,CALL,JMP等。

关于文中单点设定详细介绍附之前文章链接:

《FANUC机器人编程注意事项》

《FANUC机器人程序详细信息》

《FANUC机器人编程指令》

《FANUC机器人I/O用法设定》

欢迎点赞关注,一起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