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自己的程序被别人窃取,你就得学会PLC安全保护设置 ...
不想自己的程序被别人窃取,你就得学会PLC安全保护设置

楼主(2024-08-24):
TIA Portal V17 起,新增了安全向导用于帮助客户快速进行安全相关的设置。其中保护机密的 PLC 组态数据可为每个 PLC 提供更高的项目存储安全性。可以通过安全向导或 CPU 属性中的【保护 PLC 组态数据】进行设置,今天简单和大家介绍两种设置方法。
1. 通过安全向导进行设置
使用 TIA V17 及以上版本新添加固件版本 V4.5 及以上 S7-1200 CPU 时,默认会跳出安全向导。安全向导的【保护机密的 PLC 数据】可以设置密码。
2. 通过 CPU 属性进行设置
可以通过 CPU 属性中的【常规】->【防护与安全】->【保护 PLC 组态数据】设置保护密码。
下载机制
① 如果 CPU 中没有加载过此密码,则 TIA Portal 会在第一次下载时提示用户输入保护机密 PLC 组态数据的密码。② 如果 CPU 中已经加载过此密码,那么项目和 CPU 中的密码必须匹配。如果密码不匹配,则无法将项目下载到 CPU,必须删除保护机密 PLC 组态数据的密码,或将其设置为设备中的密码。
解决方法:
进入【在线和诊断】中的【指定保护 PLC 组态数据的密码】,点击【删除】按钮,重新下载项目:
密码策略
机密 PLC 组态数据的密码有复杂性要求,默认的复杂性要求如下:最短密码长度:8数字字符最小数目:1特殊字符最小数目:0至少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小写字母可通过以下界面查看和修改密码策略。在项目树中,导航至区域“安全设置 > 设置 > 密码策略” 区域。
3. 使用 TIA Portal 更换用于保护机密组态数据的 CPU
情况1
:
CPU 中没有项目组态,或者已组态的密码(保护机密的 PLC 组态数据)与本项目一致使用 TIA 直接下载项目即可,无需任何其他准备工作
情况2
:CPU 中已有项目,且已组态的密码(保护机密的 PLC 组态数据)与本项目不同,则需要对 CPU 进行恢复出厂操作。从【在线访问】进入到对应 PLC 的【在线和诊断】,在【复位为出厂设置】中进行如下选择,并执行复位 PLC:– 删除保护机密 PLC 组态数据的密码– 如果 CPU 具有存储卡,则格式化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