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触摸屏实现指示灯颜色变化的几种选项的解析 ...
西门子SMART触摸屏实现指示灯颜色变化的几种选项的解析

楼主(2024-08-25):
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连接PLC的必要条件及程序下载
上一篇文章介绍SMART触摸屏连接PLC的两种方式,串口连接和以太网连接的必要条件。本篇文章以汇辰试验箱PLC连接西门子1000IEV3触摸屏介绍触摸屏指示灯元件颜色动画的几种模式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触摸屏根据PLC变量改变属性的原理
指示灯连接了触摸屏中配置的外部变量,外部变量通过定义的变量连接通道,存储器类型,根据数据类型对PLC相应的存储区进行寻址以获取变量的值。元件的动画属性连接到这个外部变量,再根据设置的规则,实现不同的变量值变化不同的效果(填充,边框等各种属性)
PLC演示箱的硬件接线图如下
输入接线
输出接线
PLC中的演示程序:
程序很简单,输入和输出一一对应,按钮按下,输出指示灯亮,按钮松开,输出指示灯灭。
触摸屏程序
触摸屏指示灯颜色动画效果可以在动画中的外观属性中设置,通过变量值的不同来实现显示不同的颜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类型中有三个选项:整型数,二进制,位。这三个选项有什么不同,我们根据实际需求该怎样选择呢?
按照上文所介绍的,通过将外观属性连接到变量,变量的值发生变化,指示灯的颜色属性就会发生变化。
正常开发触摸屏组态时,一般是先建立好连接PLC的变量,再来设置动画效果。这里我们在动画连接变量时创建变量,点击上图中变量旁边的小三角,在下拉框中选择新建变量。先设置变量的常规属性,包括变量名称,连接设备,数据类型和采集周期。
这里以创建一个Bool型变量为例
再设置变量对应PLC的存储器。
变量创建好后,就可以实现PLC存储器中数据有变化时触摸屏中的变量值会跟着变化。如刚才创建的变量,如果PLC中Q0.0发生变化,触摸屏中“绿Q”这个变量的值也会跟着变化。
按照上面的方法,也可以创建Byte型,Int型等类型的变量。
类型选:整型数
如果选择此种类型,连接的是Bool型变量,只能产生0,1两种整数值,颜色的变化范围只能是0代表一种颜色,1代表一种颜色。如果连接的是Byte型变量,根据Byte的数值0-255范围变化数值对应的颜色设置。
连接“红Q”Bool型变量
连接“IB0”Byte型变量
思考题,当仅有I0.2为1时,指示灯会显示哪种颜色?
类型选:二进制
如果连接的是Bool型变量,只有0位起作用,当变量值为1时,颜色变为0位组态的颜色,当变量值为0时,显示默认的颜色。其他值即使有组态也不会显示。
如果连接的是Byte型变量,会按照Byte型变量中每一位的值改变组态颜色,例如当IB0中有且仅有第2位的值为1,指示灯会显示位号2组态的颜色。如果有多个位的值为1,显示默认的颜色。
类型选:位
首先位的值只有0和1可以组态。
如果连接的是Bool型变量,则默认选择0位即可,变量值为0,显示值0组态的颜色,变量值为1,显示值1组态的颜色。例如连接的变量“绿I”为Bool型,只有选择0位有效才能够实现组态的颜色变化,选择其他位都只会显示默认颜色。
如果连接的是Byte型变量,则只有被选择的那一位的值起作用,当被选择的位的值为0,显示值0组态的颜色,当被选择的那一位为1,显示值1组态的颜色。例如连接变量QB0为Byte型,选择的位为1,则只有当QB0中的Q0.1为1时,显示值1组态的颜色,Q0.1为0时,显示值0组态的颜色,而Q0.0,Q0.2-Q0.7不论有什么变化,指示灯的颜色都不会发生变化。
总结
利用整型数变化颜色,连接Byte型变量可实现256种颜色变化;利用二进制变化颜色,连接Byte型变量可实现默认颜色外的8种颜色变化,可实现走马灯效果;利用位变化颜色,连接Byte型变量,可实现2种颜色变化,Bool型变量仅选择0位时有效果。
由此可见,连接Bool型变量实现指示灯变色,选择位设置值0和值1的颜色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