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更多库文件的下载

楼主(2024-08-25):
库文件就是编写好的子程序,添加到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中,就可以像使用基本指令那样调用库文件,库文件只需要填写相应的参数就可以获得想要的结果而无需关注内部的程序,特别适合用于大量而重复的功能需求。

更多基本库文件的下载链接为: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oftware/library/library_links/Library_links.html
名称
功能
Toggle一个输出线圈随输入点接通而不断翻转状态
Clock_integer可以直接读取S7-200 CPU时钟并以整数格式输出所读取的值
Logic_operation可以添加 NEG(一个数字的二进制补码)
modulo可以实现取模功能,可以检查一个数是否可以被另一个数整除
logo_function可以实现LOGO!的脉冲继电器功能
real_compare可以准确的进行浮点数比较
graycode可以实现怎样二进制码和格雷码之间的互转
shutter_control可以实现不使用感光开关,使用S7-200来控制百叶窗的日出而开和日落而关
Counter_DINT可以实现S7-200 CPU计算大于16 位的循环计数
Frequency可以测定高速脉冲串的频率和速度
scale可以实现S7-200模拟量值比例换算
BCD可以实现将双整数DINT与BCD码互转
Sign operation可以实现数值求绝对值和求反(反号)
arc functions可以实现S7-200反三角函数arcsin,arccosin和arctan功能
Daytime_saving_time_S7-200可以实现S7-200系统实现的夏令时开始和结束时间的调整
LGF_arithmeticAverage可以用来实现计算任意连续地址构成的数组(建议数组长度最大为100)的算术平均值
LGF_BubbleSort对任意数量整数/双整数/实数/无符号数据元素(最大100)的数组重新排序,可根据引脚选择排序方式为升序或降序,并将数组排序后的版本返回到同一地址区域内
LGF_DataConvert对从起始地址存储的双精度浮点数进行转换,转换成单精度浮点数
LGF_DateCaculator
LGF_DateDays:可以用来计算设定日期经过的天数,并且可以计算当年是否为闰年;

LGF_DateDiff:可以用来计算2个日期之间的天数,如果起始日期比结束日期早,结果为正数,如果起始日期比结束日期晚,结果为负数;

LGF_DateSum:可以计算初始日期和当前日期之间的天数,当set管脚为真时,将设定日期赋值初始定日期。
LGF_EdgeDetector可以用来检测指定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并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循环的脉冲信号。
LGF_RandomInt可以通过start信号来生成介于lowBound和upBound之间的随机Int,该随机数是根据开始计时时间中的毫秒数来当作种子生成的,用户可以从output处得到想要得到的Int值
LGF_SearchMinMax可实现在任意连续地址构成的数组(数组长度最大100)中搜索最小和最大值,并输出极值的值和索引号。如果在数组中有不止一个的最小或最大值,则输出第一个最小或最大值的索引号。

添加库文件

库文件下载好之后,需要添加到编程软件中才能使用。首先打开编程软件,在左边的导航栏展开“指令”,再找到“库”,在“库”上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开库文件夹”。

将下载好的库文件压缩包解压,然后复制粘贴至刚才打开的库文件夹中。注意库文件的文件扩展名是.smartlib,不要复制错了。

再回到编程软件界面,在“库”上面单击右键,左键点击“刷新库”按钮。展开库文件夹就可以看到添加成功的库文件。

如果刷新后还没有找到添加的库,那可以再回到库文件夹中,查看文件扩展名是否正确,退出编程软件后重新运行再查看。(万能的重启)

库的调用

将库文件拖拽至程序需要的位置

先选择需要放置的位置,再双击库文件

库的应用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最常用的模拟量比例换算块Scale的应用,该库文件夹包含3个块。I是INT整数的缩写,R是Real实数的缩写。

名称
功能
应用举例
S_ITR
将输入的整数按比例转换成实数并输出。
将模拟量输入通道5530-27648之间的整数值按比例转换成实际值0-1.6MPa之间的压力值实数值。
S_RTR将输入的实数按比例转换成实数并输出。将0.0-50.0Hz之间的频率实数值按比例转换成0.0-100.0%之间的实数值
S_RTI将输入的实数按比例转换成整数并输出。将0.0-100.0%之间的阀门开度按比例转换成5530-27648之间的模拟量输出通道整数值

以上第一和第三个比例换算库不但进行了比例换算,同时还完成了数据类型转换的功能。

以下是编程举例,Scale库的核心是两个范围(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确定了比例,然后将输入按比例缩放获得输出。IS是输入,OS是输出,H是范围高限,L是范围低限。

模拟量比例换算可以参考:变频器的模拟量知识

编程软件下载请参考: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下载

除了导入现成的库文件,我们自己也可以编写库文件来使用,创作的大门为你打开,关于怎么制作自己的库文件,后面的文章会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