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三:干货!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三:干货!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1200 与 s7-1200之间profinet io通讯

楼主(2024-08-25):
一
PROFINET 通信介绍
Profinet是一种开放的工业以太网标准,由PI(Profibus & Profinet International)组织制定和维护。它结合了以太网的高速通信能力和工业自动化的实时需求,广泛应用于制造业、过程自动化和机械控制领域。Profinet支持各种通信协议,包括TCP/IP、UDP/IP和实时以太网,能够满足不同工业应用对实时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要求。
Profinet通信协议的主要特点如下:
实时性:Profinet支持实时通信,可以在1ms内传输数据,满足工业控制对实时性的高要求。灵活性:Profinet支持各种以太网设备和拓扑结构,如交换机、路由器、星型、环型和线性拓扑等,易于实现复杂的工业网络布局。可靠性:Profinet采用循环冗余校验(CRC)和应答机制,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和完整性。冗余性:Profinet支持设备、网络和电源冗余,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易用性:Profinet提供简单的配置和诊断工具,方便工程师进行系统设计和维护。
Profinet通信协议的架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IO系统:由IO控制器(如PLC)和IO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远程IO等)组成,负责实时数据的采集和控制。IO监视器:负责监控IO系统的状态和数据传输,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IO诊断:用于诊断IO系统的故障和异常,帮助工程师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工程工具:用于配置、调试和维护Profinet网络,支持设备的自动发现和参数设置。服务:包括时间同步、报警处理、设备参数备份等功能,为工业控制系统提供全面的网络服务。
二
s7-1200 PROFINET 通信说明
s7-1200 plc 在应用中可作为IO控制器使用,也可作为智能IO设备(CPU固件版本不低于V4.0)使用;在西门子中通常把这类控制器称为“I-Device”(智能设备),网络架构如下图所示:
image-20240625144910408
智能设备的应用领域:
分布式处理 可以将复杂自动化任务划分为较小的单元或子过程,这样简化了子任务的同时也优化了项目管理。单独的子过程 通过使用智能设备,可以将分布广泛的大量复杂过程划分为具有可管理的多个子过程。专有技术保护 智能设备接口描述使用 GSD 文件传输,而不是通过 STEP 7 项目传输,这样用户程序的专有技术得以保护。
智能设备的优势:
简单链接 IO 控制器。
实现IO 控制器之间的实时通信。
通过将计算容量分发到智能设备可减轻 IO 控制器的负荷。
由于在局部处理过程数据,从而降低了通信负载。
可以管理单独 TIA 项目中子任务的处理 。
智能设备可以作为共享设备。
s7-1200 profinet通讯支持功能及IO数量如下表所示:
CPU硬件版本
接口类型
控制器功能
智能IO设备功能
可带IO设备最大数量
扩展站子模块最大数量总和
V4.0
PROFINET
√
√
V3.0
PROFINET
√
×
V2.2
PROFINET
√
×
三
s7-1200 与 S7-1200 Profinet IO 通信实例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以s7-1200连接分布式IO(UR20)为例分享GSD文件安装及分布式IO组态,在该实例中S7-1200的角色就是IO控制器,UR20分布式IO就是Profinet IO设备;
为了便于学习理解,本篇内容我们将UR20更换为西门子ET200SP,并在该实例基础上,将该s7-1200组态为IO设备,与另外一个s7-1200 进行profinet io通信;
软件:
TIA Portal V17
硬 件:
PLC1:CPU1214C DC/DC/DC V4.4PLC2: CPU 1212C DC/DC/DC V4.4IO设备:ET200sp(或其它)
设备角色及地址如下表:
模块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IP地址
子网掩码
S7-1214C
IO控制器
PLC1
192.168.10.100
255.255.255.0
S7-1212C
智能IO设备
PLC2
192.168.10.101
255.255.255.0
et200sp
IO设备
io.et200sp
192.168.10.102
255.255.255.0
注:表中设备名称即作用profinet IO设备名称;
在实际应用中,会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将设备组态放在同一个TIA Portal项目中或不同的TIA Portal中,本文为了更清楚的说明配置过程,采用不在同一个TIA Portal中组态该实例,步骤如下:
智能IO设备(PLC2)配置步骤如下:(由于需要导出GSD文件,因此首先配置PLC2)
新建项目并插入1212C及远程IO设备 ET200SP(过程不再赘述,不熟悉的朋友可查看往期文章)
image-20240625153944991
修改PLC2的属性,包含子网,IP地址,设备名;
image-20240625154321469
同样的方式修改远程IO的属性,包含子网,IP地址,设备名,以完成PLC2与ET200Sp的profinet IO通信;
image-20240625154936718
注:profinet设备名称可选择自动生成或手动输入
本例中PLC2作为智能IO设备,因此需要在操作模式勾选IO设备,由于控制器未在同一项目,这里选择未分配;并配置数据交换以输入10字节,输出10字节为例;
image-20240625162647984
编译项目,无错误后,选择合适的路径导出GSD文件;智能设备的组态配置完成;
image-20240625163155633
导出后的GSD文件
image-20240625163350543
IO控制器(PLC1)配置步骤如下:(由于需要导出GSD文件,因此首先配置PLC2)
新建项目并插入1212C,并修改IP地址及子网
image-20240625164635531
将智能设备导出的GSD安装到PLC1项目中;
image-20240625165008145
将PLC2拖入到网络视图中,并配置子网;
image-20240625165248672
注:IP地址已经固定,通过设备名识别
为PLC2配置IO地址参数;
image-20240625170158862
配置完成分别编译两个项目并,下载即可测试并查看结果;
image-20240625170757081
常见问题:
控制器诊断缓冲区报“IO设备故障-找不到IO设备”?
这是因为控制器无法与智能IO设备取得通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找故障原因。
(1)确认网络是否是通的,可以使用Ping命令检测网络通断。如果中间经过交换机还要保证交换机支持DCP协议。
(2)检查智能IO设备的名称与源项目名称是否一致。
(3)确认智能IO设备的硬件和软件是否已经下载。
四
加小编,邀您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image-20240324184601616
五
下载链接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关注公众号,发送 30040,获取文内样例程序
public
推荐阅读
号称全网最全的标准PLC状态机大合集 SICAR4.0+PackML+CPG +PLC视频教程,不收藏一下吗?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持续更新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的 TIA Portal 中图标大全说明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九: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中)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一: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二:手把手教你如何激活S7-1200 OPC UA Server并配置服务器接口数据(附测试软件)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三:干货!西门子 s7-1200 Modbus RTU通讯详解(上)--(硬件篇,接线不发愁)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四:干货!西门子 s7-1200 Modbus RTU通讯详解(下)--(程序篇,篇幅较长)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五:干货!实例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1200(1500) Modbus TCP通讯及测试(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六:干货!实例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s7-1200(1500) Modbus TCP通讯及测试(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七:干货!实例讲解如何实现s7-1200(1500) TCP通讯(上)--(指令篇)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八:干货!实例手把手讲解如何实现 s7-1200 TCP通讯(下)--(编程篇,附样例程序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九:干货!通过TCP调试助手仿真测试实现s7-1200(1500)与第三方设备的TCP通讯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实例讲解如何实现 s7-1200 cpu 与 cpu 间 s7 通讯(上)--(硬件组态篇)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一:实例讲解如何实现 s7-1200 cpu 与 cpu 间 s7 通讯(下)--(程序设计篇)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
软件下载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
软件分享八:推荐两款现场调试自用的两款IP扫描工具,很方便!(附:工具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九:西门子官方PROFINET网络调试和诊断工具PRONETA介绍及使用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分享十:功能更加强大全面的操作及维护工具 SIMATIC Automation TOOL可实现免TIA Portal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