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以太网通信是什么?

楼主(2024-08-25):
每个 S7-200 SMART 标准型CPU(ST/SR)本体上都配备的以太网接口,集成了强大以太网通讯功能。仅仅通过一根普通的网线就能完成下载、监控、修改程序;还可以与其他CPU模块、触摸屏和计算机等进行通信,完成组网。

目前(V2.5版本)的以太网通信最主要包括:PG通信;HMI/OPC通信;GET/PUT通信;开放式(OUC)通信,以及PROFINET通信五类。

PG通信用于编程设备的连接,可以将电脑在线连接至PLC,完成上下载程序,调试和诊断等功能,固定占用102端口,查找CPU时使用DCP协议,建议在查找CPU时建议关闭杀毒软件。

HMI通信主要包括Micro HMI:TD400C V1.0/2.0和西门子的SMART(精彩屏),BASIC(精简屏),COMFORT(精智屏);WINCC通信时需要OPC软件作为桥梁,如:SIMATICNET或PC Access SMART。

GET/PUT通信使用支持固件版本V2.0以上,通常用于西门子控制器之间的通信,例如200SMART与200SMART/S7-1200/S7-1500;与S7-300/400通信时只能作为服务器。GET/PUT通信固定占用102端口,可以通过GET/PUT指令或者向导来完成通信程序编写。

开放式(OUC)通信使用支持固件版本V2.2以上,主要包括TCP/UDP/ISO-on-TCPD等通信协议,可以与第三方支持相同协议的设备进行通信,通过通信指令的调用或者OUC指令库完成通信程序的编写。

PROFINET通信通信使用支持固件版本V2.4(仅能作为控制器)/V2.5(可以作为智能设备)。PROFINET通信具有很强的实时性,配置之前需要导入GSD文件,可以通过PROFINET指令或者向导来完成通信设置。

200SMART通信资源包括以下:

    1个PG通信:用于与 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的通信。

    8个HMI通信:用于 CPU 与 HMI 之间的通信(仅针对西门子触摸屏,其他第三方的触摸屏视情况而定)。

    16个GET/PUT通信:8个用于主动连接。8个用于被动连接。

    16个放式(OUC)通信:8个用于主动连接。8个用于被动连接(其中UDP通信占用被动连接资源)。

    9个PROFINET通信:8 个连接用于 CPU 其他IO设备或者驱动器的PROFINET连接;1 个连接用于 CPU 其他IO控制器的PROFINET连接。

200SMART强大的通信能力可以支持以上全部数量的各种通信,至于以上各种通信方式,我们会在后面的更新中详细为大家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