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程序移植到S7-200 SMART中怎么操作?注意什 ...
西门子S7-200程序移植到S7-200 SMART中怎么操作?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4-08-25):
对于很多老的控制柜,特别是单台设备小型控制系统,用西门子S7-200PLC的很多,毕竟西门子PLC是大品牌,市场占有率极高,价格合理,质量很好,使用寿命长达20年左右,软件界面友好,好学好用,深得广大工控人的认可,但是随着自动化的飞速发展,S7-200PLC在网络通信上赶不上时代发展步伐,最终不得不用新型的S7-200SMART PLC所取代,尽管西门子200SMART PLC有很多优势,但是毕竟200有广大的市场占有率,如何把老的西门子200PLC中的程序移植到新型的西门子200SMART PLC中成了广大电气人员需要关注的问题。
培训中心推出线上与线下面授实操培训课程,为了解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交流、探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答疑,欢迎加微信(13811659603)进入工控技术交流群,每周三晚上的在线直播答疑会议号会在每周三下午发布在培训中心各个技术交流群里。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首先,如果只是简单的移植程序,就很简单。
比如我在西门子S7-200PLC中编写了个简单的星三角起停控制程序。要想移植到西门子200SMART PLC中,只需要把原来西门子200PLC的原始程序,用西门子200SMART 编程软件打开,再编译保存即可。就可以把简单的200PLC的程序移植到200SMART PLC中。
下面是操作截图:
西门子200PLC中的程序。
西门子西门子200SMART PLC编程软件中,点击打开,浏览找到西门子200的原始程序,选中然后在西门子200SMART 编程软件中打开即可。如图所示:
对于非常简单的逻辑控制程序,只需要在200SMART 编程软件中打开,编译、保存、下载就可以了。
但是移植过程牵涉到对现场设备的控制,牵涉到众多的输入输出点地址。这样就不是在200SMART 中打开就完事了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对整个程序做完全细致的检查、修改,甚至某些不可以移植的程序还要做重新编程才可以。看似省力,其实不省功(如果仅仅是逻辑控制很简单)。甚至比编写一个程序花费时间更多,下载之后还要对现场设备运行进行反复测试。
那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做个简单的总结,希望给需要的朋友做个指导,移植时需要注意这些方面。
1、关于200移植到200SMART plc的CPU选型问题。
西门子200SMART PLC的CPU自身点数一定要大于等于西门子200CPU的点数。以便移植之后逻辑位地址具有对应关系。
2、牵涉到模拟量扩展模块,问题就比较多。200模拟量模块的类型、量程都是通过拨码开关拨的,新型的200 SMART 模拟量扩展模块则是通过硬件组态设置的类型及量程。
3、200PLC模拟量扩展模块地址与200SMART PLC扩展模块地址都需要一个个修改确认,确保200PLC扩展模块地址与200SMART PLC扩展模块地址对应上。
4、西门子200 PLC模拟量转为工程量,模数转换为0-32000或-32000到+32000,如果是4-20毫安信号,则对应是6400-32000,这点必须要修改所有的程序模数转换的标定数据。
200SMART PLC模拟量标定为0-27648或-27648到+27648,在200SMART 中,如果是4-20毫安信号,对应是5530-27648
5、修改断电保持区域、修改安全等级及CPU上电运行模式。
6、西门子200PLC中,如果是向导法创建的PID控制程序,到了200SMART中是不可以正常打开、编译的。
解决方法:A,新建 S7-200 SMART项目,并进行正确的设备组态B,将 S7-200程序用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打开,将除PID子程序之外的程序段复制到新项目C,修改新项目的 I/O 地址及模拟量转换量程与S7-200 SMART 匹配7、关于高速计数,需要对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打开原来西门子200PLC的程序,在200SMART PLC编程软件中对硬件组态的相关DI点需要做硬件滤波时间进行设置,如图所示:
8、关于运动控制:A、PLS指令移植:S7-200 与 S7-200 SMART 使用PLS指令控制脉冲串输出(PTO)的SM 定义不同,不能将 S7-200 CPU 编写的 PLS指令程序直接用于S7-200 SMART。B、向导法生成的程序也不可以直接使用,都需要进行一点点核对,生成的子程序块也不完全一致,都需要重新通过向导再操作。
总结:西门子200PLC的程序移植到西门子200SMART PLC中,对于简单的逻辑控制没问题,只要注意I/O地址对应即可,比较简单。
如果涉及到模拟量修改的地方就多了,牵涉到模数转换值不同。模拟量地址也都不同。
牵涉到PID控制问题就更多了,可能就无法编译通过。移植更加小心,对移植者的200PLC的熟悉及200SMART PLC编程的熟悉要求度更高,更专业。
牵涉到高速计数,运动控制更是如此,对于一知半解、一个业余外行来说很难移植成功并正常调试完成。
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交给专业人员来做吧,如果移植修改难度大的话,对于专业人员来说直接删除,重新编程也是很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