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精准随动控制西门子1200——FB快封装(精准跟随)— ...
手轮精准随动控制西门子1200——FB快封装(精准跟随)—...

楼主(2024-08-25):
西门子1200伺服随动的应用场合主要集中在需要高精度位置控制、速度控制以及同步控制的工业自动化领域。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包装机械:
在包装线上,伺服电机被用来精确控制包装材料的送进速度,确保包装袋或纸盒的正确放置。
随动控制可以用于保持不同机械臂或传送带之间的相对位置,确保产品的稳定传输。
印刷机械:
在印刷过程中,伺服电机控制滚筒的速度和位置,确保图案的准确对齐。
随动控制用于确保印刷滚筒和材料输送之间的同步,防止图案偏移。
食品加工机械:
用于切割、成型等过程中的精确位置控制。
例如,切片机中刀具的移动速度必须与传送带上的食物前进速度匹配,以确保均匀切割。
纺织机械:
在织布机中,伺服电机控制梭子的运动,保证布匹的均匀张力。
随动控制用于同步不同的运动部件,如纱线喂入和卷取装置。
有需要交流的可以加微信,
备注加“交流群”
手轮是一种手动控制装置,主要用于精细控制机械设备的运动。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旋转来调整设备的位置或速度。下面是手轮的基本工作原理:
旋转输入:
手轮本身是一个可旋转的机械结构,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旋转手轮来输入控制信号。
编码器或传感器:
绝对式编码器可以直接给出当前位置的数值。
增量式编码器则输出脉冲信号,通过计数脉冲的数量来确定旋转的角度。
手轮内部通常安装有一个编码器或传感器,用于检测手轮的旋转角度或旋转速度。
编码器可以是绝对式编码器或增量式编码器。
信号转换:
编码器输出的信号通常为脉冲信号或数字信号,这些信号会被传输到控制器(如PLC或伺服驱动器)。
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计算出对应的控制命令。
手轮通常通过编码器或传感器将旋转角度转换为电信号,然后这些信号被PLC或其他控制器处理,进而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精确动作。
手轮跟随通常是指通过手动操作一个旋转的手轮来控制设备的动作,例如移动工作台或调整轴的位置。在与西门子PLC配合使用时,这种控制方式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或者脉冲输入来实现。
通过以下步骤来设计这个系统:
硬件连接:
手轮连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或脉冲输入模块。
伺服驱动器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或脉冲输出模块。
PLC程序编写:
在PLC中读取手轮的输入信号。
根据输入信号的变化,计算出相应的速度或位置指令。
将计算得到的速度或位置指令发送给伺服驱动器。
西门子1200PLC在I/O输入口有输入滤波需要把滤波改小才能采集到高速脉冲的输入如果不改小则高速脉冲的输入会倍滤除。
(一)、输入端口滤波配置
(二)、高数计数器的配置
(一)、轴初始化FB块的封装
(二)、手轮跟随FB块的封装(精准跟随)
(三)、源码展示(精准跟随)

网友A:
我劝你删了 不要瞎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