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为什么在工业上多用PLC而不是单片机?

楼主(2024-08-26):
为什么在工业上多用PLC而不是单片机?

工业生产首要的因素就是稳定!因此,我们设计一个工业控制系统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可靠!而plc就是专门为工业生产设计的,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单片机系统,但是它比单片机更可靠,更稳定,更不容易受干扰。现在,由于恶性竞争,为了降低成本,都在用单片机替代PLC,看似成本降低,实则掩耳盗铃。试想,一个系统你用单片机替代PLC省了一部分钱,但是由于不稳定导致的停产,你所损失的远远大于你节省的成本。

单片机与PLC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便宜,plc比单片机要灵活,可靠就是太贵了,从编写语言看,plc更接近电气图,入门易但各个品牌的编写语言不尽相同不同品牌互换麻烦。而单片机一般用C或汇编,语言同一不同品牌之间互换性强,但相对入门较难。

但工业上很多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针对性的改变或正常使用过程中针对工艺革新要求增加硬件,在这点上PLC要比单片机强太多了,单片机layout出来后基本定型,但plc随时随意增减。例如,起初要求只是7轴伺服,io点只有134点做了2台,但后续的不断增加到了13轴伺服,176个IO,而且针对不同客户还有增减。单片机也可以做但周期会拖得很长,单片机更适合的是单机台大批量定型的设备。

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

第一:pLC的使用相对于单面机来讲更加灵活。丰富的功能配置。PLC版很多功能都做到第一层需要用什么功能可以直接调用,通用性更强。而单片机有点类似于定制化开发。

第二:plc可以灵活的根据需要添加功能。添加功能的情况下,如果点数不够还可以灵活的添加扩展l0模块,或者模拟量或者温度等其他扩展模块。这是单片机不具备的。

第三:从稳定性的角度讲,由于plc的通用性强,客户群体大,PLC的硬件和底层算法都是得到很多用户的验证和不断完善的,相对来讲,更加稳定。

第四:从售后的角度讲。由于目前plc都是几大主流厂商在生产。每款pLC都比较容易买到。如果出现硬件问题可以快速的更换。当然单片机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旦批量生产,成本比较低。对于很多设备出货量比较大,且追求成本的客户。愿意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