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断电后,伺服电机位置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24-08-27):
导读:当我们在使用PLC对伺服发送脉冲方式控制是,如果一旦断电了,它的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就丢失了。那如果是采用绝对位置编码器的闭环轴使用MC_HOME指令的模式6,7可以实现位置的断电保持,对于PTO或者使用增量型编码器的闭环轴是不能断电保持的,CPU断电重新上电后,轴的绝对位置会重新变成0,要实现位置保持,可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
  • 在全局DB块里分别建立一个Bool和Real类型变量,勾选Real变量的保持性,如下图:

2.进入设备组态界面,在"系统和时钟存储器"页面启用系统存储器字节,分配系统存储器参数时,需要指定用作系统存储器字节的 CPU 存储器字节。首次循环对应的位启动后的第一个程序循环中为 1 ,否则为 0。

3.在 Main [OB1]中,先使用M1.0置位标志位,然后使用“MC_Power”指令启动轴后调用“MC_Home”指令的 Mode 0 ,重新装载断电前绝对位置,然后复位标志位,将当前位置“ActualPosition”传送到第一步建立的变量中。
在工艺对象里选中轴,右键打“开DB编辑器”,在“Static”下面找到“ActualPosition”。如下图:
注:如果存在多个运动控制指令,如“MC_Home”指令,每个指令的背景 DB 块需要单独创建,以免产生冲突。可以根据实际工艺情况,在合适的时间点执行“MC_Power”指令和“MC_Home”指令装载新的断电前的绝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