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的模拟量控制变频风机程序

楼主(2024-08-27):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经常会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比如风机、水泵、输送带等。那么使用变频器控制这些设备时,我们的PLC程序如何编写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给家解读。
Ø控制要求
某设备厂,需要对设备进行散热。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电机,需要有手动、自动模式切换
1.手动时,可以测试电机的正反转、停止等
2.自动时根据设备的温度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小于30℃时20HZ运行,30-40℃时30HZ运行,大于40℃时50HZ运行)

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及接线
频率源P00=02,命令源P01=01,停车方式P02=00,
最大可操作频率P03=50.0,最大输出频率P36=50.0,
最小输出频率P37=0.0,M0、M1端子功能P38=00,
最小频率对应的电流值P131=0.0,最大频率对应的电流值P132=20.0

1200PLC接线

程序编写
1.程序段1是实现模式的切换,当MW100中的值等于1是手动模式,等于2时是自动模式

2.程序段2是判断模式,当判断模式等1时,可以实现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同时也结合标准化和缩放指令输出模拟量数据

3.程序段3是温度采集及变频器的频率反馈,频率反馈的值存储在MD22地址中,而温度采集的值存储在MD14中

4.程序段4是自动控制,当按下了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后,变频器启动,启动后,判断温度在哪个区间,然后输出不同的频率。
值得注意的是:
在区间比较的时候,应该加上延时,也就是当温度稳定了在某个区间一定是时间再赋值不同的频率,因为现场的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很有可能会出现抖动,加上时间可以消除这种抖动。其实在现场很多情况会出现抖动,比如水箱里的水位,因为你一旦加水进去的话,水就会波动,而波动就会造成传感器的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