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与G120变频器Profinet通信

楼主(2024-08-27):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现在使用通信的方式控制变频器或者伺服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因为通信可以把很多电缆可以省略,同时也可以读取更多的数据。那么本文就探讨一下西门子1200PLC与G120的通信控制方法。
Ø变频器报文介绍
PLC与变频器通信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报文,这些报文是西门子厂家规定好了的,我们只需要选择报文,然后根据报文的格式发送数据即可。
Ø报文控制字介绍
发送不同的控制字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运行准备,发送的数据就是16进制的047E。
报文状态字介绍
Ø报文速度字
变频器速度字:速度设定值要经过标准化,变频器接收数据是十进制有符号整数16384(4000H十六进制)对应于100%的参考速度。
Ø变频器基本调试
程序编写:
根据不同控制字和状态字写相关的逻辑,比如16#047e,0e7F等。
然后调用速度控制程序块,把相关的参数填写,这边要注意需要电机反转的话是激活其中的第6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