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tartdrive诊断故障与故障复位的方法

楼主(2024-08-27):
以下信息适用范围:
CU240B-2(DP)/CU240E-2(DP/PN)/CU250S-2(DP/PN)

快速找文档,小西来帮忙!

自助解决技术问题

Startdrive诊断故障
下面介绍如何通过Startdrive对变频器进行故障诊断。
打开TIA,在项目树里双击"在线并诊断",弹出图2界面。
图1
图2
在图2 界面左键单击"有效消息",会显示当前的故障和报警,如图3。单击描述会出现更详细的解释,如图4。
图3
图4
单击"消息历史"会显示所有的历史故障和报警,如下图。

故障复位的方法
注意:故障能否复位掉取决于故障源是否已经消除
1. 通过BOP-2或IOP面板复位故障:
首先需要按到诊断菜单,在里面选择ACKN ALL ,然后点击OK键就可以复位故障。

2. 给装置断电后再上电,也可以复位故障。

3. 通过端子命令复位故障:
故障复位功能的源参数有三个,分别是P2103,P2104,P2105.
例如:将DI0 设置为故障复位,只需要设置P2103=R722.0

4. 通过远程控制的方式复位故障:
在远程控制的第一个字发送04FE,然后再发送047E。

5. 设置故障自动复位功能。
P1210=1,26时后变频器会自动复位故障;当P1210=4,6时需要保持"on/off1"指令为1时变频器才会自动复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