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仿真PLCSIM(V18及之后版本)之一

楼主(2024-08-27):
PLCSIM
PLCSIM 从 V18 版本对用户界面进行了很大的变化,下面将对其使用进行介绍。
适用 PLCSIM 的硬件和固件:
固件版本为 4.0 或更高版本的 S7-1200 PLC
固件版本为 4.1 或更高版本的 S7-1200F PLC
具体每个 PLCSIM 版本支持情况,取决于对应 TIA Portal 对 CPU 固件版本的支持情况要使用 PLCSIM 仿真 S7-1200 故障安全 CPU,必须使用与 CPU 固件版本兼容的安全系统版本,参见表 1
表 1
CPU 固件版本
系统安全版本
≤V4.2
≤V2.1
≥V4.3
任何版本
PLCSIM 仿真 S7-1200 支持的功能及局限性
仿真支持的功能
支持仿真绝大多数 S7-1200 / S7-1200F 的指令,行为与物理 PLC 一致
支持仿真 S7-1200 集成 PN 口通信:
S7-1200 集成 PN 口和 S7-1200/1500/300/400 的基于以太网的 S7 通信
S7-1200 集成 PN 口和 S7-1200/1500 的 TCP/IP 通信(支持程序连接,不支持组态连接)
S7-1200 集成 PN 口和 S7-1200/1500 的 ISO ON TCP 通信(支持程序连接和组态连接)
S7-1200 集成 PN 口和 S7-1200/1500 的 Modbus TCP 通信(支持程序连接,库版本 V6.0 及其以上)
S7-1200 集成 PN 口和 WinCC 以及仿真 HMI 触摸屏的通信
支持仿真的中断:
程序循环(OB1)
时间中断(OB10)
延时中断(OB20)
循环中断(OB30)
硬件中断 (OB40)
诊断错误中断(OB82)
拔出或插入模块中断(OB83)
机架或站故障中断(OB86)
启动 OB(OB100)
支持专有技术保护块仿真
仿真受限的功能:
目前不支持配方、数据日志、Trace、装载存储器的读写、时间错误中断(OB80)、存储卡功能
目前不支持对工艺对象的仿真:高速计数器、PID、运动控制
目前不支持访问保护和防拷贝保护
PLCSIM 使用入门
启动 PLCSIM 的两种方法
方法 1:手动创建 PLC 实例
1.安装 PLCSIM 后默认在桌面生成快捷方式,双击 PLCSIM 快捷方式,如图 1 所示
图 1.PLCSIM 快捷方式
方法 2:由 TIA Portal 启动仿真并自动创建 PLC 实例
1.在 TIA PORTAL 项目视图,项目树中选中 CPU1214 文件夹
2.鼠标点击开始仿真按钮,PLCSIM 将会自动开启并创建实例
步骤 1-2,如图 2 所示
图 2.开始仿真
修改界面语言及查看帮助信息
打开 PLCSIM 后默认是英文界面,可以切换界面语言并且查看帮助信息,如图 3 所示
点击图中标注 1 处,下拉菜单中选择中文即可切换
点击图中标注 2 处,即可查看中文版本的 PLCSIM 的帮助信息,帮助信息的语言版本与软件所显示的界面语言版本相同
图 3.切换界面语言和查看帮助信息
创建/打开/删除 工作区
在打开 PLCSIM 后,需要新建或者打开已有的工作区(可以理解为 PLCSIM 的项目)
创建工作区,如图 4 所示:
1.点击创建工作区按钮
2.出现的创建工作区对话框中新建文件夹
3.修改文件夹名称
4.选择该文件夹确认新建该工作区
图 4.创建工作区
打开工作区,如图 5 所示:
1.点击打开工作区按钮
2.在弹出的打开工作区对话框中,选择相关路径下已经创建好的工作区
3.确认打开
图 5.打开工作区
快速找文档,小西来帮忙!
自助解决技术问题点这里
如果希望删除工作区,如图 6 所示:
在对应的文件夹中选择要删除的工作区,直接按 delete 键删除或者鼠标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图 6.删除工作区
添加/删除 PLC 实例
添加 PLC 实例,如图 7 所示:
1.鼠标点击实例视图图标
2.通信模式下方,选择 PLCSIM Softbus(仅限内部)
注意:对于 S7-1200 来说,仅支持 PLCSIM Softbus 的通信模式,其他两种通信模式适用于 PLCSIM Advanced 使用,而 PLCSIM Advanced 不支持对 S7-1200 的仿真,所以无法使用
3.右侧库下方显示各种可使用的 PLC,在 S7-1200 右侧,点击加号 + ,添加 S7-1200 PLC 实例
4.在生成的 S7-1200 实例右上角,点击电源按钮,为 S7-1200 上电
图 7.添加 PLC 实例并上电
如果希望删除 PLC 实例,如图 8 所示:
1.确保待删除的 PLC 实例已经断电
2.在实例右侧属性页面中,点击删除按钮将实例删除
图 8.删除 PLC 实例
下载程序至 PLC 实例
1.鼠标选中项目视图项目树的 PLC 文件夹(此处忽略添加硬件及程序编写的步骤)
2.工具栏中点击下载按钮
3.在扩展下载到设备对话框中,点击开始搜索按钮
4.搜索到 CPU 后,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步骤 1-4 如图 9 所示
图 9.下载
5.在与设备建立连接对话框中点击连接按钮,如图 10 所示
图 10.连接
6.点击装载,如图 11 所示
图 11.装载
7.点击启动模块后,点击完成按钮结束下载,如图 12 所示
图 12.下载完成启动模块
8.下载完成后可以看到 PLCSIM 中的 CPU 已经处于运行模式,如图 13 所示
图 13.PLC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