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仿真PLCSIM(V18及之后版本)之二

楼主(2024-08-27):
接上文:
S7-1200仿真PLCSIM(V18及之后版本)之一
添加/删除 SIM 表,添加/删除变量,修改监视值
添加/删除 SIM 表,如图 14 和 15 所示:
1.鼠标选中 SIM 视图
2.点击加号 +,可以添加 SimView,最少保留 1 个,最多可以添加 8 个
3.在库的下方,可以看到 SIM 表格和事件
4.点击 SIM 表格右上角的加号 +,添加 SIM 表格,图中添加的为 SimTable_1
图 14.添加 SIM 表
5.鼠标选中 SimTable_1
6.点击属性下方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 SIM 表
图 15.删除 SIM 表
添加/删除变量,如图 16 所示:
1.点击变量按钮
2.勾选实例复选框 instance_CPU1214[S7-1200],绑定 SIM 表可访问的 PLC 实例
3.区域下方勾选 Input,Output,Memory,DB,筛选可显示的存储区的变量
4.显示的变量是:2 中选择的 PLC 实例,3.中勾选区域中的所有定义过的变量,分别点击变量,此时变量会出现在左侧表格中
5.点击 +,可以添加空白行
6.在添加的空白行中,手动输入变量得名称或者地址以添加变量
7.勾选某一行变量前的复选框
8.可以点击向上向下的箭头调整位置,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选中的那一行
图 16.添加删除变量
修改监视值,如图 17 和 18 所示:
1.点击监视按钮
2.在监视/修改状态列中输入要修改的值,数值即可发生变化
3.点击停止监视按钮,即可停止监视
图 17.修改监视值
4.勾选 Consistent Modify
5.此时多出“一致修改”列,对想要一起修改数值的变量行勾选复选框,然后在其后方修改数值
6.点击立即修改按钮,使修改值生效
图 18.一致性修改
快速找文档,小西来帮忙!
自助解决技术问题点这里
添加事件,仿真中断事件
PLCSIM 中可以仿真四类事件:诊断中断、硬件中断、插拔中断以及机架或站错误中断,以下以硬件中断为例,讲解如何使用事件功能。
硬件中断
1.CPU 属性中启用通道 0 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并且关联到 OB40,如图 19 所示
图 19.硬件组态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2.在 OB40 硬件中断中做累加,用来记录当事件触发时进入 OB40 程序的次数,如图 20 所示
图 20.OB40 编写累加程序
3.在 PLC 变量中,系统常量中查看数字量输入通道 0 对应的硬件标识符,Local~DI_14_DQ_10_1 是 264,如图 21 所示
图 21.系统常量查看硬件标识符
4.打开 PLCSIM 中的 SIM 视图
5.在库下方,点击事件右上角的 + ,添加事件
步骤 4-5 如图 22 所示。
图 22.添加事件
6.事件类别中选择硬件中断
7.硬件标识符填写 264,与在 TIA Portal 项目中 Local~DI_14_DQ_10_1 保持一致
步骤 6-7 如图 23 所示
图 23.设置事件类别及标识符
8.鼠标选中默认生成的通道和事件类型
9.设置通道编号和事件类型,保证和硬件组态设置一致
步骤 8-9 如图 24 所示
图 24.设置通道编号和事件类型
10.点击两次事件触发按钮,用于仿真通道 0 的上升沿事件到来 2 次,如图 25 所示
图 25.触发事件
11.监控数据块中用于累加次数的变量 "data1".add 的数值为 2,实际 OB40 执行过 2 次,与 PLCSIM 仿真事件一致,如图 26 所示
图 26.监视数据块累加值
如果希望删除事件
12.选中要删除的事件
13.在属性下方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事件
步骤 12-13 如图 27 所示
图 27.删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