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中对 VBS 进行单步执行调试

楼主(2024-08-27):
以前应该写过文章给各位展示如何在WinCC 中通过自身控件对脚本(C、VBS)进行脚本诊断和排错。但是也有用户反馈说在编写了一些相对复杂的脚本后,WinCC自身控件无法做到单步调试,也会影响脚本的诊断调试效率。如果能够对WinCC 中的脚本程序设置断点进行单步执行调试就能更高效的完成脚本诊断调试。 接下来就给各位举个简单的栗子介绍一下如何通过“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
进行 WinCC画面VBS 和全局 VBS 的单步执行调试。
回顾
WinCC 自身的控件“
应用程序窗口
”可以输出脚本执行中的一些错误并帮助定位错误,也可以通过
Trace 语句
在该窗口中输出一些程序中的执行结果来帮助调试。具体操作:
在画面中插入“应用程序窗口”并设置其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内容”选择中选择“全局脚本”:
之后弹出的“模板”中选择“GSC Diagnostics”
2. VBS 代码中使用“HMIRuntime.Trace”语句,输出调试时希望看到的结果,例如:
HMIRuntime.Trace1 & vbNewlineHMIRuntime.Trace Now &vbNewlineHMIRuntime.Trace "变量 a 的值:" & HMIRuntime.Tags("a").Read & vbNewlineHMIRuntime.Trace "变量 b 的值:" & HMIRuntime.Tags("b1").Read & vbNewlineHMIRuntime.Trace 2 & vbNewline
HMIRuntime.Trace 可以输出常数值、字符串以及 WinCC 变量读取值等等。
运行画面点击按钮执行这段代码后,画面中的“应用程序窗口”控件会输出以下结果:
由于 Trace 中都增加了“& vbNewline”(换行),因此每条 Trace 语句都会换行输出。
通过这个控件也可以获取到代码执行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上图红框中部分。在编写代码时误将变量名“b”输入成了“b1”,导致产生了一个未知变量的错误。那么通过这个错误指示也可以在代码中快速修正错误。
通过“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进行 WinCC画面 VBS 和全局 VBS 的单步执
行调试
安装步骤:
在WinCC 基本包安装光盘中提供了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的安装程序。
1. 插入 WinCC 安装光盘(以 WinCC V8.0 为例)
进入“InstData\VSRedist\Setup”文件夹。
2. 双击执行“vs_ideredist.exe”
3. 执行“vside.enu”进行安装。如果有 D 盘分区,上一步完成后会在 D 盘生成安装包(如果没有 D 盘会在 C 盘生成安装包):
该程序需要用到
.NET Framework 3.5
,通常新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11 中不再自动安装 .NET 3.5 ,因此需要联网安装,或进行离线安装。
未联网时会出现无法安装的情况:
.NET Framework 3.5
离线安装
(加载操作系统安装 DVD ISO 文件):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
输入安装命令:
Dism/online/enable-feature/featurename:NetFX3/All /Source:D:\sources\sxs /LimitAccess
“D:”为安装光盘盘符。
.NET Framework 3.5 安装成功后可重新执行“
vside.enu
”进行安装:
安装成功后即可在开始菜单所有应用中找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进行 WinCC画面 VBS 和全局 VBS 的单步执行调试步骤
1. 画面 VBS
设置断点
单步执行:
激活 WinCC 画面后,打开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并创建文件:
选择“Windows Script Host”:
2. 附加进程
选择 WinCC 画面运行系统进程:
3. 设置断点
双击想要调试并且正在运行的画面,在代码窗口中点击希望设置断点的代码行。
4. 点击 WinCC 画面中的按钮进行脚本单步调试
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中可以逐步执行脚本,并且可以在下方的立即窗口中输入“?变量名”,回车后即可输出查看变量值,便于对脚本的调试。
5. 全局 VBS 附加进程调试:
当
全局 VBS 动作
被触发后,同样可以进行逐步执行进行调试,也可以在立即窗口中输出查看变量值,便于对脚本的调试。
有了“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的加持,对一些逻辑复杂易出错的脚本调试将会有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