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V90伺服点动调试详解

楼主(2024-08-29):
JOG点动调试(使能SON未打开状态):当驱动首次上电时,可以通过BOP面板或调试软件SINAMICS V-ASSISTANT进行试运行,点动调试的目的主要是检查:
● 主电源是否已正确连接。
● DC 24 V电源是否已正确连接。
● 伺服驱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电缆(电机动力电缆、编码器电路、抱闸电缆)是否已正确连接。
● 电机速度和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面板点动如何实现:
第一步按下图所示操作步骤将驱动器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并且保存到ROM存储器。

第二步,如果没有接正负限位信号和急停到驱动器上,会报F7491 、F7492和A52902号错误。原因为顺时针行程限制信号(CWL)和逆时针行程限制信号(CCWL)以及急停(EMGS) 这三个信号为OFF。默认必须为ON才可运行,可通过把P29300的第1、2、6位设为1来切换极性,即通过面板修改参数P29300为16#46。按下图所示进入参数设置,可以按移位或上下箭头定位到参数后,按OK进入该参数里面修改好值后再按OK确认。

第三步按下图所示步骤点动伺服,还可以通过修改参数P1058中的数值修改点动速度。

第二种调试软件实现点动调试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驱动器和调试软件之间建立好连接,并且将调试软件调整到在线模式。
第二步将驱动器故障和报警都清除,并且将伺服使能关闭。
第三步可以通过下图所示界面点动伺服使能,设置点动速度和方向。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